大疆悟空GPS校准问题,在线等回复!

楼主(2014-07-04):
一个新的悟空M,校准指南针时,水平旋转后不亮绿灯(灯直接不亮了),通电几分钟了,一直亮紫灯了,也看不到1连串绿灯亮,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您好,不亮绿灯是指灯熄灭吗?还是一直亮蓝灯?

网友:
悟空太高大了,我等平民只闻其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不亮绿灯是指灯熄灭吗?还是一直亮蓝灯?

水平转完圈,蓝灯直接熄灭了。绿灯也不亮。

楼主:
安装的悟空M很多很多,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试着测试一下舵面反应,发现完全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imu有问题。

网友B:
你试一下先水平转到灯不亮,然后在垂直旋转,看看能不能校准完成,进入GP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一下先水平转到灯不亮,然后在垂直旋转,看看能不能校准完成,进入GPS模式

先表示感谢!水平校准完了,灯都不亮了,我接着垂直校准,仍然没有灯亮,所以不知道是否校准成功了。

楼主:
LED灯坏了,估计是绿色的二极管坏了。
换一个好了

网友:
楼主试试手动记录航向,看看绿灯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