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 配的电机 电调 电池 桨

楼主(2014-07-04):
为飞越680  配的电机 电调  电池  桨   配置没什么问题吧?
1.2公斤电池不知能否上天?  没买到假货吧?

网友A:
奇怪了,天行者能上6S???

网友:
颜色很骚

网友A:
桨的包装上写1045,楼主又说1245,也不知道到底多大的桨。
而且380KV的电机应该配大点的桨。

网友B:
电机支持6s.电调支持不了6s吧?电机在6s电下可以上12-15寸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天行者能上6S???

40A可上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的包装上写1045,楼主又说1245,也不知道到底多大的桨。
而且380KV的电机应该配大点的桨。 ...

桨拍错了   是1245等下实拍   改正

网友A:
电调标签上都写了2~3S LIPO,不管它多少A都好。
趁还没开焊接赶紧找卖家换铂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的包装上写1045,楼主又说1245,也不知道到底多大的桨。
而且380KV的电机应该配大点的桨。 ...

桨的图片错了  已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标签上都写了2~3S LIPO,不管它多少A都好。
趁还没开焊接赶紧找卖家换铂金。

遵命  准备要焊  差几分钟就上焊了.
电感的锡都上好了.
感谢论坛
感谢论坛的你

网友C:
天行者不是都说可以6s么,只是用6s不能用ubec供电而已。给飞控接收供电需另外接降价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支持6s.电调支持不了6s吧?电机在6s电下可以上12-15寸的桨。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行者不是都说可以6s么,只是用6s不能用ubec供电而已。给飞控接收供电需另外接降价模块吧

给飞控接收供电需另外接降价模块复杂吗?可靠吗?

网友:
要挂云台的话,桨应该上1355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