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开始折腾挂载式H折叠机架,全碳纤500轴距

楼主(2014-07-04):
先上设计图:

机架:
CNC 1.5MM 3K碳纤板,中心挂载架和机臂用12*10 3K 碳管
折叠尺寸270*168
机架设计重量270g (不带脚架)
轻量级脚架65g (这个不自己做了,直接TB个现成的用)
设计思路:
之前非常口水H680,但觉得太重太贵,动力、电池成本太高,所以就想搞架轻量级的折叠方案,用F450的动力就能飞。
先参考别人的图,修改设计了个轻量级的类似F450的折叠方案,但问题在于,此类机架折叠后也太长,不便于携带,于是开始考虑H机架。
找遍了TB,大部分H机架的中心管都是用飞越的16MM管夹,太重,不适合轻量级方案,直到找到了这两个宝贝:

(图片借用,非广告)

然后心里就有了大致的方案,考虑到普通H机架上下中心板的高度有限,因此结合H机架和挂载式的铝架设计,采用两根碳管加固,上板可按需要通过铝柱来调整高度,方便设备安装,还设计了块挂载板,用来挂载电池、图传以及其它设备,3D效果图中没有显示。

设计总结

优点:
1. 机架板没有上下区分,完全可以根据需要来安装。双管设计,使得无论是飞越的碳管挂载架还是45mm间距的云台挂载架,通吃。
2. 折叠中心管采用单根螺丝对穿固定,完全没有断裂的可能。
3. 除了4根铝柱是额外的固定点,上下板的固定处同时也是管夹的固定位置,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固定螺丝,减轻了重量。
4. 通过双碳管和上下板的双重固定,机身足够坚固,不会产生铝方管工字机架的扭曲变形。本人在装机试机前期,多次发生坠机事故,除电机安装板撞坏了一个小口子外,没有任何其它损失。

缺点:
1. 多了两根碳管使得中心板偏小,如果用APM,电池必须下挂。
2. 电调的安装位置不太理想,目前我是装在中心板下方,离飞控较近,可能会有干扰。

JJ已经开始装了,动力暂时用V2216,飞腾30A,1047/1147桨,NAZA LITE
3S 2200 - 5000的电

欢迎各位老鸟们指点吐槽...

回家了,上传几张装机测试的JJ照:

零件全家福

给JJ上铐,阳台试飞

上了脚架的JJ

细节

折叠

临时装个舵机云台摄像头充数,称重,含5000 3S电,1.5KG。
过两天把gps装上,野外试机去。
如果顺利再绑狗。

QA:
1. 成本多少?

尼马,整理了下才发现,已经化了那么多了,感叹JS太黑!

网友:
能发个图纸不 281804012@qq.com

网友:
成本多少啊,楼主

网友:
成本多少啊

网友A:
关注,折叠尺寸多少呢?看排版就一张400*500的板就够了

网友:
上层板学习了QAV的设计 不错 关注成品

网友:
双管式,有意思。

网友:
求图纸  sunwon@163.com   谢谢了、

2216 带 1147 比较好,

KV 低的 建议 4S ,  动力足够

网友:
楼主人才 同求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折叠尺寸多少呢?看排版就一张400*500的板就够了

见主贴,400*250够了。

楼主:
主贴已列出,QA会不断整理到主贴中。

网友:
用挂载杆来弥补H型机架的形变,这个设计有意思,坐等成品测试。

网友B:
我觉得动力够呛

网友:
电机座最好多画出个穿线孔..这样如果炸鸡之类的可以保护电机线不被搁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动力够呛

其实可上3508,13寸的桨,目前只是试机,暂时不考虑动力的问题。
另外,您说的穿线孔,这倒是应该考虑的问题,但电机座较小,加孔怕是位置不够。如果加长电机座,留出个穿线的缺口,应该可行吧?

网友C:
求图纸,694958033@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可上3508,13寸的桨,目前只是试机,暂时不考虑动力的问题。
另外,您说的穿线孔,这倒是应该考虑的 ...

反正只要保护好线就好了..我之前做的机架就是没考虑这个..接过炸鸡的时候电机线差点断了

网友:
涓嶉敊锛屾眰浠藉浘chp2050@qq.com

网友D:
这个设计还是挺巧妙 不错的 不知道算下来成本多少 最近也想升级这样的一套,准备把2212的处出掉 换2216
不过,能折叠么?

网友D:
对了 楼主可以把所有的螺丝都换成2.5 或者2mm的 几个受力点的可以用3MM 最大程度上减重

网友E:
LZ,在我看来你已经不是菜鸟了。请问,折叠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求图纸。85455407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计还是挺巧妙 不错的 不知道算下来成本多少 最近也想升级这样的一套,准备把2212的处出掉 换2216
不 ...

看贴不仔细,罚敲自家小JJ一百下。当然能折,已更新装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 楼主可以把所有的螺丝都换成2.5 或者2mm的 几个受力点的可以用3MM 最大程度上减重

这个考虑过,不过现在机架上的螺丝基本都是受力固定点,所以都用了3mm的10.9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在我看来你已经不是菜鸟了。请问,折叠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真是菜鸟,F450都没飞过两次,你还说不菜,那老鸟们全要去跳楼了。
不过俺就是喜欢折腾新玩意,呵呵。
折叠功能很简单,一个能转动的中心管+一个能卡入管子的折叠管夹就能实现。
但要考虑机臂、电机、桨是否能折叠到一个合理的位置,这就需要仔细考虑设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贴不仔细,罚敲自家小JJ一百下。当然能折,已更新装机图。

哈哈 会射的。。。。
成本还算可以 不知道负载能力怎么样 2216按理说要比2212强不少呢 挂个狗台加狗 加个3S5000电 7分钟?胡猜的
现在总重多少?

网友:
楼主,能否发张图纸,小弟也研究一下250470103@qq.com

网友:
你的机架设计得太好了, 我也跟你一样希望由F450升上H4折迭机架, 虽然TB上有现货但680太大了, 桨大机大动力大=危险大, 所以手工做了方管H4 500机架, 只求方便外出不求载重升级, 但跟你的差太远了, 能给我图纸完梦吗?

网友:
哥们我也想要图纸哦,tb上的是650的,太大,基本上要换东西了,不想折腾,图纸请发281804012@qq.com

网友F:
楼主 有没有 觉得GPS与图传太近啊,虽然频率不干扰,但是噪音也会覆盖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有没有 觉得GPS与图传太近啊,虽然频率不干扰,但是噪音也会覆盖

首贴上的只是试机,我现在加装了挂载板,把图传、OSD放到电调板下面去了。至于你看到GPS,嘿嘿,这个以后不会用的,直接用NAZA的GPS转穷人OSD。

楼主:
要图纸的各位请耐心等待,我这阵子太忙,装好的JJ没时间试。
如果试机没问题,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会射的。。。。
成本还算可以 不知道负载能力怎么样 2216按理说要比2212强不少呢 挂个狗台加狗 加 ...

用了块垃圾3S 2200电,ATG的1047桨作悬停测试,放出1800mah电,总重1.3KG,7分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