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有没有共轴反桨四轴?

楼主(2014-07-04):
首先说明只是个人意淫,谢绝喷子。
多轴飞行器要大负载就要更多电机,四轴变六轴,六轴变八轴。当然轴越多安全性越高,万一坏了一个电机还不至于炸鸡。但是八轴体积较大,圆圆的一个盘子似的不好看,而且机动性也不好。
那么是不是可以设计一种多轴,实际还是八轴,但是把对应的四个电机叠起来,变成四轴的样子,每个点上是相反的两个薄饼电机,上下各一个桨叶,反转。
不知道是否可以有专门的飞控兼容这种结构,飞行起来会是个什么效果。

网友:
X8是个什么

楼主:
嗯,上淘宝看了下,挺好玩的

网友:
不就是X8吗?

网友:
楼主是跟中将! 此贴必火,前排围观。

网友:
中将问这种问题
此贴必火

网友:
中将来逗我们啊

网友:
你落伍了

网友:
不就是双层桨的四轴吗

网友:
没见过的就能自己想出来,已经很要紧了

楼主:
那么。。那个。。。飞控都有对应的模式吗?

网友:
你说的不就是这种模式么、飞控支持的
老高都做了N个了

网友A:
两个浆 上下放置  不会影响气流 造成动力浪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浆 上下放置  不会影响气流 造成动力浪费吗?

估计会有一点!但是共轴最大的优势应该就是同样体积下可以用更大的桨,可以有更大的功率和载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会有一点!但是共轴最大的优势应该就是同样体积下可以用更大的桨,可以有更大的功率和载重!

目前但凡支持八轴的飞控大多都有x8选项,中将奥特了。

网友B:
说实话 用 X4一样可以做吧   电调两两并联 。有没有人尝试过 ? 说白了 就是 两套四轴按在一个X4架子上  8个电调8个电机 。上下电机的转动方向一样,这样有一个电机出问题 ,绝对不会掉下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 用 X4一样可以做吧   电调两两并联 。有没有人尝试过 ? 说白了 就是 两套四轴按在一个X4架子上  8 ...

不是反转的话,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反转的话,会有问题吧?

中将是玩车的那个蜡包么?

网友:
自己想出来,很牛了。

网友:
见过真的  还是在一个方向

网友C:
中将可能在火星驻守太久了

网友:
估计刚玩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