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Lightbridge 的再次提问麻烦技术解答

楼主(2014-07-04):
在使用5.8G图传时,同时是两套2.4G的遥控,分别对飞行器及云台进行控制,相互不会干扰。DJI Lightbridge 现在的固件当只有一台遥控接入时,是把所有通道发送给飞控,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用DJI Lightbridge作为我的飞行器遥控,同时我用一套2.4G的控作为云台遥控,并不一定要用5.8G的,只要保证飞行控制是通过DJI Lightbridge连路来传输的?看了所有的说明文档,对云台控制都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说法,能还是不能。恳请技术解答,谢谢!
(补充下使用bmpcc高清云台的情况下)

网友: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 ?

网友:
在用高清图传控飞机的同时,不可以用另外一个2.4G遥控来控云台。

对于BMPCC云台,飞机遥控和云台遥控可以同时接到Lightbridge上来控制。

网友A:
不可以么?我怎么觉得可以呢
lb把遥控信道和图传信道并入在一起是怕2.4g频率间干扰吧
那搂主的意思是飞机控还用lb的信道 云台控我不怕干扰 扰就扰了dji的云台都可以支持第3方的遥控么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么?我怎么觉得可以呢
lb把遥控信道和图传信道并入在一起是怕2.4g频率间干扰吧
那搂主的意思是飞机 ...

这东西就不好说了,你怎么确定是飞控干扰云台 还是云台干扰飞控,几万的东西在天上,官方说不能就只有不能了,哎好东西非要搞了别扭着点,搞个东西把飞手和云台手绑在一起,好基友呀!

网友:
好用是好用 飞也没问题啥也没问题 就是 大疆高清图传 太他奶奶的卡了  卡到恶心 毛都拍不了

网友(2014-08-08):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么?我怎么觉得可以呢
lb把遥控信道和图传信道并入在一起是怕2.4g频率间干扰吧
那搂主的意思是飞机 ...

这个取决于谁干扰谁的问题。云台当然不怕干扰,画面可以再调整,可飞机被干扰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