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BAR的问题,新人求助。

楼主(2014-07-04):
本人新手,入了亚拓450L,千辛万苦把机机装好,开始调试了。碰到这个问题,弄了半天搞不定。我用的是黄灯KBAR,按网上攻略说的一步步来,到了遥控器信号校准就出问题了,油门/螺距的摇杆控制的是陀螺仪的感度了,根本无法控制螺距。

网友:
什么接收机

网友:
这个要不就是你陀螺仪上差错线了。要不就是你遥控器里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油门/螺距的摇杆控制的是陀螺仪的感度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楼主你是不是接错线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螺距的摇杆控制的是陀螺仪的感度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楼主你是不是接错线了啊??????? ...

怎么个接错法才出现他这个情况?

网友:
控设置有问题吧。控的所有设置要归零,机型选直升机,混空模式选普通。

网友:
主界面右边下拉框,选陀螺增益后冷启动一下

网友:
如未插错线,楼上正解

网友:
把我整糊涂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把5.6通道接反了。

网友B:
你好,我的是黄色mini K-bar,昨晚在电脑端Vstabi里面设置到你这步时,螺距也不能调到0,我以为出说明问题了,直接拔掉了连接电脑的数据线,然后发现动遥控器摇杆舵机都没有反应,但还有三轴的修正效应,就是整机向一边倾斜有修正动作。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kbar能恢复出厂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的是黄色mini K-bar,昨晚在电脑端Vstabi里面设置到你这步时,螺距也不能调到0,我以为出说明 ...

重新设置一遍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