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装机发现的问题!!!他们说标题要长啊长啊长啊长!!!

楼主(2014-07-04):
刚刚入手死胖子   感觉   第一  电机座 是一层层板   强度不够    需要两片或者3片重叠加强  并用4爪螺丝固定电动机   电池仓位置厂家没有配  层板  如果电池直接放机舱 一旦炸鸡  机身很容易被电池击穿   厂家机舱内部没有配  设备安装 架    需要自己  找层板  加工安装  目前发现这些不足  装机过程中不断更新。也欢迎大家共同讨论!!

网友A:
多轴的一般都配了设备安装 架,电池仓位
但固定翼,特别是固定翼的FPV载机,没有这些东西,因为每个模友的用途和要求不一样,有人装8400的电池,有人装1W的,还有2W以上,带狗的,带微单的,还有带单反的,如果限制死了,固定翼就没乐趣了
FPV就在于DIY的乐趣

尾推的电机座不用那么解释,再者,你尾部增加10g重量,你前面就得加20g的重量配平,反爪螺丝应该弄上

网友B:
我是建议大胖原装起落架应该加高一些,这样可以换大一点的桨

楼主:
多轴的一般都配了设备安装 架,电池仓位
但固定翼,特别是固定翼的FPV载机,没有这些东西,因为每个模友的用途和要求不一样,有人装8400的电池,有人装1W的,还有2W以上,带狗的,带微单的,还有带单反的,如果限制死了,固定翼就没乐趣了
FPV就在于DIY的乐趣

死胖子电池仓肯定在机翼主架前方  前方有一块很大很平坦的位置    长度是23公分  厂家应该配上同样长度满宽度的   矩形镂空层板格架    这样不管是5000MA到2W的电池  都能根据重心进行调整和稳固   同时大幅度增加机身强度   减小炸鸡损失    机翼主架应该设计两层设备捆绑架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厂家太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建议大胖原装起落架应该加高一些,这样可以换大一点的桨

死胖子有另外买的起落架不知道是不是原厂的    可以重新弯曲角度升高   我是这样考虑的  前起落架我是准备改装可转向的了   这个必须有   如果厂家增加这些东西 成本又要提高   厂家肯定认为没有利润了  本来死胖子价格在同类FPV载机中算是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的一般都配了设备安装 架,电池仓位
但固定翼,特别是固定翼的FPV载机,没有这些东西,因为每个模友的 ...

死胖子电池仓肯定在机翼主架前方  前方有一块很大很平坦的位置    长度是23公分  厂家应该配上同样长度满宽度的   矩形镂空层板格架    这样不管是5000MA到2W的电池  都能根据重心进行调整和稳固   同时大幅度增加机身强度   减小炸鸡损失    机翼主架应该设计两层设备捆绑架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厂家太省了    现在要我去找航空层板来做电池仓固定架    不好找啊    还要镂空    没有激光设备    老火   只能上美工刀    签字笔  锉刀了

楼主:
现在因为这些不足  严重影响装机进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死胖子电池仓肯定在机翼主架前方  前方有一块很大很平坦的位置    长度是23公分  厂家应该配上同样长度满 ...

多看看其他模友,和我的帖子怎么装的吧,胖子是我玩FPV载机中最好装设备的,我的帖子中有冲浪者,天行者,胖子,贼鸥的装机贴

网友C:
lz,您信不信按照你的要求做到了,又有N多奇葩要求的人嫌这个限制嫌那个限制,厂家估计一想算了,给你开放式自由发挥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您信不信按照你的要求做到了,又有N多奇葩要求的人嫌这个限制嫌那个限制,厂家估计一想算了,给你开放式 ...

这就是所谓的:贱人就是矫情

网友:
之前玩翼龙,天狼星FPV时,模友们都是DIY的,咋现在的FPVer都是一味的吐槽厂家没做这,没设计那呢

网友:
我说说不足   就是滑跑起飞摩擦屁股!别的还真没什么好挑剔的 ,顺便再赠送香蕉头延长线用来接电机和电调吧

楼主:
V尾直接EPO连接   上面加的碳管是增加  飞行中的尾翼刚性   现在有点担心强度问题   应该有一根V型铝管直接插到尾翼两边各8公分左右   形成一个整体   强度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所谓的:贱人就是矫情

麻烦  第一  不要用贱人这样的字眼  不舒服   第二    这个不叫矫情     飞机的结构决定它的飞行性能   和飞行安全    君不见当年  有翅膀飞断的    有因为机身机翼结构刚性不足   操控困难的   胖子机翼结构相当OK   不管是翼型还是加强筋   材料刚性 都很好   也许是因为我玩油动固定翼时间很长了   对结构问题比较在意     装机也很仔细   装机水平直接关系到  飞行性能      3分材料  7分安装    周围摩友装机水平参差不齐   我身边就有 一个模友  玩油动的  装机水平完全用痛苦来形容  但凡他起飞   所有天上的都下来   人都躲车旁边  等他飞完了  大家才开始飞   从25级甲醇飞到现在的20CC汽油  装机水平有很大的提高   都是用炸鸡换来的   装出来的新飞机和论坛里哪个装胖子的同学差不多   都觉得是二手飞机或者炸过的   绝对真实绝对不是杜撰

网友(2014-08-25):
LZ 我看有的用魔术贴的  就不用安装板了 你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死胖子电池仓肯定在机翼主架前方  前方有一块很大很平坦的位置    长度是23公分  厂家应该配上同样长度满 ...

我感觉有了电池层板才不安全,因为fpv炸鸡大部分都是高空,也就是速度都不低,层板断了会有尖茬,很容易刺穿电池!不装电池会有泡沫缓冲,虽然也会撞击变形,单我感觉比直接刺穿好!

网友(2015-01-16):
楼主你好,哪里有卖小胖子电机座的没,还有起落架!加固木片,我都没有

网友:
哪里有卖这些配件的嘛

网友:
你的标题很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