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拖六充電器

楼主(2014-07-04):
请问有谁是在用这个充电器吗?本人目前遇到一个现象,刚买来的时候充电一切正常,充满电后led自动熄灯,最近总觉得有点问题,就是充满电后led不会自动熄灯,平常一颗240mah的电池大概充30分钟就会充满熄灯,可是现在偶然会充上个半小时还是亮着灯,但用手碰一下电池就立即熄灯,这个现象没有限定同一条电路,可能是第1条,也可能会在第4条,有人遇到这问题吗?

网友A:
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是平衡头的接触问题。

网友C:
有时候不一定是充电器问题,电池用的久了充电电压上去慢也这样。你换个其它电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不一定是充电器问题,电池用的久了充电电压上去慢也这样。你换个其它电池看看

初时我也这么以为,然后换了新的电池也会有这问题,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是平衡头的接触问题。

看来需要买过一个试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时我也这么以为,然后换了新的电池也会有这问题,很奇怪

我也碰到过,无解

网友D:
我用2個 , 用了半年了 , 未有這個問題 , 但其中一個的條充電線試過用手碰一下就不能充電 , 原來是充電接頭質量問題 , 自行更換就沒有事

网友E:
有可能是接触电阻造成的,我用的是单独的充电器,有的时候会报错(充满该停止的时候报错误),尤其是充这种1S的小电池,充2S、3S的电池没出现过。

网友F:
买个一拖六的平衡线用b6冲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无解

就是鬱悶啊,有時一直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2個 , 用了半年了 , 未有這個問題 , 但其中一個的條充電線試過用手碰一下就不能充電 , 原來是充電接頭 ...

現在我懷疑是不是插頭有問題還是什麼的,只要等太久都不熄燈的話碰一碰就立刻熄燈,檢查了電壓它又沒有過充哦,非常奇怪的現象,看來需要買多一個來試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接触电阻造成的,我用的是单独的充电器,有的时候会报错(充满该停止的时候报错误),尤其是充这种 ...

現在原因還在摸索中,也不排除你所說的,肯定是有一方問題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一拖六的平衡线用b6冲不就好了

想說這個比較方便嘛

网友G:
这种廉价充电器的最大问题就是起充电压和截止电压不准确,并且每一路都不一致,这样就造成有的路电池插上去无法开始充电,有的路电池迟迟无法停充。解决无法开始充电的办法就是断电重启,而解决无法停充的办法就是 用万用表测试充好电池的电压,以此来估算充满所需要的大改时间,很多时候不需要等到灯灭或者绿灯,只要电池充完后的电压大于4.15V既可。
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一拖六的平衡线,用精度较高的单独平衡充如A6、A9等进行充电(考虑到不同电池飞完电压可能不同,最好不要用B6等串充充电器,否则会大大增加平衡所需的时间),在充电的同时可以随时观察电压,只要大于4.15V既可拔下飞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鬱悶啊,有時一直等待

一直充的话一来浪费时间,二来是否会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充的话一来浪费时间,二来是否会过充

试过几次检查它电压又很正常,没过充,只是不会自动熄灯而已,有时六路又正常的息灯,偶尔又会有一路不会熄灯~唉,不管它了,订多两个这充电器与订多一批电池回来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廉价充电器的最大问题就是起充电压和截止电压不准确,并且每一路都不一致,这样就造成有的路电池插上去 ...

但是我觉得很好用,其实这充电器充电蛮精准,肯定不会过充,都用了大概半年了,都不知充了多少回,直至最近才发觉它有奇怪的问题~~,我有架skyrc 6x80plus的平衡充不知能否用一拖六充电线来充呢?买了两个月还没用过...

网友:
时间常了,插头也会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发生。

网友:
難得清醒发表于2014-07-05 11:56:20

但是我觉得很好用,其实这充电器充电蛮精准,肯定不会过充,都用了大概半年了,都不知充了多少回,直至最近才发觉它有奇怪的问题~~,我有架skyrc 6x80plus的平衡充不知能否用一拖六充电线来充呢?买了两个月还没用过...
应该可以,使用方法和B6类似,充电电流选择0.5~1C就好

网友H:
我的一拖一的充电器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一拖一的充电器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呢?

网友I(2014-08-14):
给手机电池充电的时候也是,感觉冲的差不多了,灯还是红的,手碰一下就变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手机电池充电的时候也是,感觉冲的差不多了,灯还是红的,手碰一下就变绿了

对!问题真是如此,手不碰充电没完没了

网友:
用WD40清理一下插头触片试试,应该就是接触不良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买个一拖六的平衡线用b6冲不就好了

这样是并联吧,只能充一样电压的电池,电压相差太远对电池不好,如果串联就只能6个电池一起充,这时就不用管每个电池的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这样是并联吧,只能充一样电压的电池,电压相差太远对电池不好,如果串联就只能6个电池一起充,这时就不 ...

叫并冲线,其实是把6个1S的电池组成6S的电池,6S当然是串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叫并冲线,其实是把6个1S的电池组成6S的电池,6S当然是串联的

B6平衡能力不强,如果电压相差太远串起来充时间要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