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太软怎么办

楼主(2014-07-04):
F330机架太软,油门加大振动很厉害怎么办? 早上试飞摔坏了一片桨,摔裂了一片,配置:
F330 机架
xxd 2212 kv1000
8045正反桨

网友:
我也遇到过,解决了。主要是飞控振动引起的共振。1、桨安装要平。2、飞控PID优化,感度调低。3、飞控减震,不减震调整相关参数,忽略高频振动。

网友A:
正品吗?我三十多块的山寨330都不怎么震动

网友:
用4MM的碳管做两个电机座间的横向加固

网友:
用钢管应该不抖

网友:
我的也和你一个现象,机臂软,抖的厉害,330山寨架子,准备加强一下

楼主:
嗯,我是新手,刚入魔,50+买的,应该是山寨的吧

楼主:
到现在为止摔坏了4支桨了

网友:
我都没敢起飞,一看状态不对就没起飞,用手拿着姿态一变就抽风,正在研究解决办法,另外我的电池降压太厉害,放电C数不足了,感觉有可能电池也有毛病

网友B:
刷一层 玻璃钢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加碳片试试

网友:
以前的山寨330油门高了机臂就抖

楼主:
刚刚又测试了下,发现最主要得问题是新买得8045正反桨不平衡,换了旧桨拉大最大油门有些抖动但不像新桨那么厉害,坑爹的山寨货啊

网友:
电机级别大了

楼主:
应该不是呢,我用旧的桨在最大油门时才有些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一层 玻璃钢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没这条件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呢,我用旧的桨在最大油门时才有些抖

2212用到330上也不是不能 一个就是超重 二电机级别大震动大不可避免 但是山寨的偏软没办法我的2208 就没事 你可以试试三叶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用到330上也不是不能 一个就是超重 二电机级别大震动大不可避免 但是山寨的偏软没办法我的2208 就没 ...

好的,谢谢,今天重新从第一次买桨的买了新桨,X宝上还是不能贪便宜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今天重新从第一次买桨的买了新桨,X宝上还是不能贪便宜啊。。。

不见得 便宜也能整出好东西就是折腾 买四根铝管做个环很简单 你把你电调全部塞肚子里 也能减少一些震动  我也买了新桨8045的现在挂了摄像头955克8038有些吃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见得 便宜也能整出好东西就是折腾 买四根铝管做个环很简单 你把你电调全部塞肚子里 也能减少一些震动   ...

我买的时3.8一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时3.8一对

前两天买的10块一对的···JJ 调试差不多了上 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