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前面怎么弯成一个圈?

楼主(2014-07-04):
借图

网友:
找一个差不多直径的圆柱弯出来即可

网友:
我一般是尖嘴钳,不过圆的没这么标准

网友:
只有钳子不行的,要找一个圆柱体的物体

网友:
在圆柱上绕一圈,再把多余剪掉

网友:
手艺活,难以言传
找个钳工给你表演一次你就会了

网友A:
之前在学校的工厂,是有一个压杆的,中间是一个圆柱体,但是圆柱体中间是呈内凹的,左边有一个固定点,右边类似于一个压杆,铁丝放好后,一头被固定点卡着,中间是圆柱体,另一边被压杆顺时针压着,看你需要什么角度,就压什么角度,如果是图中这样的全圆的,是压到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学校的工厂,是有一个压杆的,中间是一个圆柱体,但是圆柱体中间是呈内凹的,左边有一个固定点,右边 ...

谢谢,下次找个铁棍钻个孔试试。

网友B:
你要是有条件的可以自己做个这种简单的折弯器  可以做出你要的那种钢丝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有条件的可以自己做个这种简单的折弯器  可以做出你要的那种钢丝圈

有点没看懂 ,怎么固定的 有孔吗

网友:
看似简单,实则深奥!

网友:
去卖钢材的地方 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