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好盈飞腾80A电调一直BB BB响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7-04):
电调是好盈80A飞腾系列的,之前用来飞F2G好好的,可是刚刚我修起落架通着电修没有推油门只是为了方便起落架收放,前几次没问题,到最后次发现电调插电只在不停的BB BB响,舵机什么的都有反应。看说明书说电压问题,检查电池电压,可是电池从3.8v~4.2v,3s~4s都试过了都不行,一直BB BB响。两声BB连续的,隔1秒又重复两声BB。
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能修吗?麻烦吗?知道的大虾请告知,十分感谢。

网友A:
估计是电调认错S数了,有过这种,特别是高压板,会把6S认成8S

网友B:
我的天行者电调换了电机以后没有重设油门行程也会连续BB的叫
忘了什么规律
是像楼主说的,还是连续BBBB,记不太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调认错S数了,有过这种,特别是高压板,会把6S认成8S

估计是认错了。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行者电调换了电机以后没有重设油门行程也会连续BB的叫
忘了什么规律
是像楼主说的,还是连续BBBB, ...

我遥控器最大行程插它也这样叫。郁闷死了

网友C:
从新认一下油门行程试试.也有可能你的油门没有拉到最小.再或者是你换了接收机没有从新认油门行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是认错了。怎么解决的?

如果确实是电压认错了,找电调说明书,取消自动检测,改为手动指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新认一下油门行程试试.也有可能你的油门没有拉到最小.再或者是你换了接收机没有从新认油门行程.

不能设置油门行程,遥控推到最大也是BB BB响,就算是不接接收也是这样响。
不知道用设置卡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实是电压认错了,找电调说明书,取消自动检测,改为手动指定试试

成功了,说明书没有认真看,它检测电压错误的时候就不理它让它一直叫,直到它检测电压正常为止就可以了。

万分感谢你的认真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新认一下油门行程试试.也有可能你的油门没有拉到最小.再或者是你换了接收机没有从新认油门行程.

万分感谢你的解答,找到原因了,没有认真看说明书。

说明书说当这样叫的时候代表电压不正常,可以让它继续叫直到电压正常为止,我就是放它多叫几下就好了。

同时再次感激你的认真解答。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功了,说明书没有认真看,它检测电压错误的时候就不理它让它一直叫,直到它检测电压正常为止就可以了。 ...

这个。。。。。。有待检测
如果他真的认错了把6s认成8s或者是把4s认成了3s,其他的我不知道,至少低压保护肯定会出错,还是再确认一下,或者是全面的地面测试,千万别上了天出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待检测
如果他真的认错了把6s认成8s或者是把4s认成了3s,其他的我不知道,至少低压保 ...

不行了,又这样,估计是程序出错了。
不知道能不能刷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认错了。怎么解决的?

找好赢联系解决。或者自己设置S数,别让他自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