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Lightbridge 最新固件发布,主要解决了某些场景下图像卡顿等问题

楼主(2014-07-04):
DJI Lightbridge发布了最新的固件,此次固件更新主要功能包括:

1.        解决了某些场景下图像卡顿的问题;
2.        传输模式设置(原分辨率设置)调整为“实时模式”和“流畅模式”。实时模式在保持低延时和流畅度的条件下减缓了图像卡顿现象(图像质量有所损失);流畅模式在保证视频流畅度和图像质量上做了优化,延时会有所增加。
3.        支持OSD边框设置。可以从上、下、左、右四个方向设置边框,确保OSD等比例显示在屏幕中央。
4.        支持HDMI输出720P的帧率设置,可选50/60HZ。
5.        可选通道从32个调整到10个。其中1通道和10通道对应频率为2395MHz和2485MHz,请根据当地法律规定使用。

必须使用Lightbridge调参软件v1.3将各模块更新到以下版本以获得最新功能:

地面端主控:1.1.7
地面端解码器:1.4.5
天空端主控:1.0.3
天空端解码器:1.1.5
Android App1.0.3

注:请把Lightbridge天空端和地面端都升级到最新固件。地面端解码器升级需要10分钟左右,期间切勿关闭地面端或中断USB连接。如用户升级后发现设备异常的,请寄送到返修中心处理,往返邮费由大疆公司承担。联系方式请参考:http://www.dji.com/cn/support

配合DJI BMPCC云台使用时,必须通过云台调参把BMPCC云台的HD-AV模块升级到v1.12.

你可以通过以下链接获取最新的Lightbridge调参软件v1.3

http://www.dji.com/cn/product/dji-lightbridge/download

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取最新的DJI Lightbridge App

1. 登陆Google Play搜索DJILightbridge下载;
2. 在浏览器输入http://m.dji.net/lightbridge下载;
3. 扫描以下二维码下载。
4. App设置里“关于”选项中检查新版本,下载。

请尽情享受您的高清FPV飞行!

网友:
哪些吐槽的兄弟赶紧试试吧。。。dji速度还挺快的。。。

网友:
等我的LB到手了,试试

网友:
不错。。不错。。产品上市才几个月,竟然就有固件可以正常用了。

lightbridge用户都应该给大疆送去锦旗。

网友:
这个很给力,明天就升级感受一下。

网友A:
苹果版居然还没推出说好的6月中旬
某些场景下图像卡顿的问题,是哪些场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版居然还没推出说好的6月中旬
某些场景下图像卡顿的问题,是哪些场景呢?

如果卡顿就是说明,这些场景没包括在“有些”之内

网友:
我竟然升级地面端 5s不到 就升级好了

网友:
反正 卡的球都不是,我已经丢仓库了,看来又得拿出来试试了

网友B:
祈祷升级不变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祈祷升级不变砖

表示很担心

网友:
怎么卡顿还分有些场景?航拍都是运动画面的,莫非新版本在地面的时候不卡顿了?
另外现在是否已经没有1080模式了?

网友:
哪位兄弟报告一下最新固件的情况 好的坏的都说来听听~我的LB也快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祈祷升级不变砖

成砖了没?期待新固件效果

楼主:
航拍的用户,请使用实时模式,延时小。

做转播用的用户,请使用流畅模式,这种模式延迟会到500ms,不适合航拍。

限于不同的安卓平板或手机的性能的差异,视频显示的流畅效果会有差异。请用户使用高性能的安卓平台试用。

两种模式在HDMI屏幕上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网友:
在惊恐中升级。还好不是砖。
升级后是流畅很多,原来卡得基本不能用。
因为要准备出航了,实在很怕返厂

网友C:
lightbridge的天空端口要是一直接着gopro,gopro就一会就没电了!!这是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ghtbridge的天空端口要是一直接着gopro,gopro就一会就没电了!!这是为啥

HDMI费电吧

网友:
已顺利升级成功,延时确实比之前好很多,几乎和HDMI差不多了。但是用实时模式出现一次画面突然静止,OSD还在更新,很是担心今后万一飞远了再来这么一下会不会像今天这么幸运了

网友:
升级后实时模式不错,但是av输入的OSD显示没有了。

网友D:
各位LB都用原配细天线么?有人比较过那个小长条的天线么?可能是dji代理送的吧。有多少区别?

网友:
我的花屏或没图像或应用软件自动关闭,偶尔花屏后图像显示正常

网友E:
这还是高清图传吗

网友:
升级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还是高清图传吗

720p = 1280*720,还是高清。不是全高清 1920*1080 而已

网友:
FPV够了吧,要转播8000买个架子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LB都用原配细天线么?有人比较过那个小长条的天线么?可能是dji代理送的吧。有多少区别?

来自安卓 ...

代理哪有拿闲工夫,肯定是DJI自己的。比圆状的飞得更远一些吧

网友F:
飞行到600米左右画面卡死。。用3星S4手机.,,真心觉得升级后觉得比之前差劲!!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行到600米左右画面卡死。。用3星S4手机.,,真心觉得升级后觉得比之前差劲!!

同感。今天600米不到就卡死

网友:
不错,反正有更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飞行到600米左右画面卡死。。用3星S4手机.,,真心觉得升级后觉得比之前差劲!!

您好,我们会协助您解决图传只有600米的问题,方便的话,请您加DJI技术支持QQ: 2880387342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好,我们会协助您解决图传只有600米的问题,方便的话,请您加DJI技术支持QQ: 2880387342 谢谢!

是用三星s4手机,飞到大概 600米左右,图像画面卡死。。只有gohome!
之前没有这种问题,之前只是延迟。测试了2次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