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GUAI X3 K8黄金战士 退油门后顺时针 ...
——新手求教——:GUAI X3 K8黄金战士 退油门后顺时针自旋!!!

楼主(2014-07-04):
——新手求教——:GUAI X3 K8黄金战士 退油门后顺时针自旋!!!
请问,什么地方装错了呢??桨应该是没有错的。商家说是K8里面锁尾方向错了。一直找不到怎么修正过来,故在此求教。

网友A:
K8 尾巴修正里有个舵机图像,点一下就反转过来了!
菜单界面显示尾巴!

网友B:
我的X3推油门主浆就是顺时针旋转的,锁尾是反时针旋转的。

网友C:
陀螺裡尾舵機請反向.............

网友D(2015-03-29):
晚上试试,我觉得肯定是所谓力气不够了才自旋啊

网友E:
只有两种可能, 尾浆夹装反了(拉力变成推力了),再就是陀螺仪尾巴修正反了(陀螺仪里面设定成反向, 然后遥控器上逆转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