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的舵机云台大家还是谨慎使用。

楼主(2014-07-04):
我用的飞控是MWC mini 2.5 ATMega328P 单片机的。

上一次装上舵机云台2-3米的高度飞航线,没装摄像机,就是测试测试云台的。一开始正常,飞了一小会后突然往一边偏,由于当时离建筑物比较近,所以直接撞墙炸机。机架摔断一个腿,损失不大。当时觉得是自己操作的问题。

修好机架后就一直没有安装云台,飞了有一周,一天2块电池,30-40分钟的时间,一切正常。

今天有空,继续测试云台,装上云台后飞到50米的高度,又突然往一边飞,方向都和上次炸机一样,拉都拉不回来,几秒钟的时间就飞到楼的后面,脱离视线了,等我跑到楼的后面,已经看不到了。找了2个小时也没找到,只能提控回来了。庆幸的是,虽然没找到飞机,但是肯定没有砸到人或者砸到车。要么草丛里,要么楼顶,或者被人捡走了。

我不敢断定是装上云台的问题,但是之前一周内飞的比今天还高,风比今天还大,都能够正常起飞降落的。飞控已经打开自稳模式了,平时测试的时候,前后左右方向打到最大值,松手后飞机都能迅速自稳。

建议大家如果用MWC飞控+舵机云台的话,一定要低空测试好了再飞高。我两次都是第一块电池就出现问题的。

任何一次不寻常的现象都不能忽视,不要侥幸,或者认为是偶然的。今天就是掉以轻心,前些日子飞的都很顺利,没想到这个问题,如果还是像上次一样,先在2-3米的高度测试一会,失控的话,应该不会这么悲惨的。

过一会再去找找,要是没有被别人捡走的话,BB响就应该工作了吧!

网友:
想多了解一下,楼主能否回复这4个问题:

1 使用的是什么具体型号的电调?
2 电池是几S的?
3 使用的是什么具体型号的舵机?
4 有没有使用BEC,如果有,请说明一下具体型号。

网友A:
太正常了,舵机需要大电流供电,你用飞控板取电直驱舵机,百分百立马飞控电压不稳导致看门狗复位重启,必炸!要用舵机云台一定要把舵机的供电单独接到稳压电源上,千万不能从接收机或者飞控取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正常了,舵机需要大电流供电,你用飞控板取电直驱舵机,百分百立马飞控电压不稳导致看门狗复位重启,必炸 ...

茅塞顿开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茅塞顿开的感觉!

呵呵,我当年也是这么炸过来的

楼主:
好消息,四个小时之后找回来了。bb响的声音虽然不大,也还是找到了。在一座楼的楼顶,什么也没砸到,机架基本报废,别的看着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消息,四个小时之后找回来了。bb响的声音虽然不大,也还是找到了。在一座楼的楼顶,什么也没砸到,机架基 ...

恭喜!
另是否楼上高手说的供电问题导致飞控板低电?

楼主:
谢谢,可能性还是蛮大的,要不然哪有这么巧,一接舵机云台就失控。我的电调是好赢天行者30A,飞控板只用其中一个电调供电的。舵机是一个3003,一个9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可能性还是蛮大的,要不然哪有这么巧,一接舵机云台就失控。我的电调是好赢天行者30A,飞控板只用其 ...

乖乖,3003舵机,也和飞控一起用电。

你4个电调呢,把舵机的供电红线接另外一个电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正常了,舵机需要大电流供电,你用飞控板取电直驱舵机,百分百立马飞控电压不稳导致看门狗复位重启,必炸 ...

请问高手,3003舵机和9克舵机,我用单独一路好赢30A电调的5V输出给他们供电够用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乖乖,3003舵机,也和飞控一起用电。

你4个电调呢,把舵机的供电红线接另外一个电调啊。

呵呵,新手新手,学习不够,的确是想不到舵机供电的问题。这次还损失了一块电池,看外观没有摔倒到,但是电量耗尽了,有点鼓了,空载电压只有8V了,不敢再充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高手,3003舵机和9克舵机,我用单独一路好赢30A电调的5V输出给他们供电够用不?谢谢。

一下子也不好说,你查一下舵机的工作电流和电调的输出电流,如果能力够那就行。反正我的话是有一个需要单独供电的地方我就单独加一个开关稳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下子也不好说,你查一下舵机的工作电流和电调的输出电流,如果能力够那就行。反正我的话是有一个需要 ...

嗯嗯,谢谢。电调输出是2A,舵机还要咨询一下卖家的。

网友D:
谢谢LZ提供宝贵经验啊,要不以后估计我也可能走弯路
要不试试两三个电调并联给舵机供电?天行者30A应该是7805的5V 芯片吧,看板子上好些就是并联,不知道两个电调能不能并联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LZ提供宝贵经验啊,要不以后估计我也可能走弯路
要不试试两三个电调并联给舵机供电?天行者30A应该是7 ...

我的教训如果能够成为别人的经验,往轻了说,能够少走弯路,避免损失。往重了说,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伤人事件。这一下也就没有白摔啊。毕竟飞机损失是小事,伤着人了,那才是罪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教训如果能够成为别人的经验,往轻了说,能够少走弯路,避免损失。往重了说,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伤人事 ...

网友E:
舵机不管使用在云台还是收放脚架,一定要单独BEC供电,不然就等着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舵机不管使用在云台还是收放脚架,一定要单独BEC供电,不然就等着出事。

请问用单独的一路电调供电不可以的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用单独的一路电调供电不可以的么?

电调你也是使用它的BEC啊,单独挂一个BEC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你也是使用它的BEC啊,单独挂一个BEC不是一样的吗。

我就是想问一下,直接用单独的一路电调的bec供电给舵机可以不?还是要再在增加一个独立的bec模块。还有,一个3003舵机和一个9克舵机究竟要多少电流,5V2A的够不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