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和屏幕不能全屏显示

楼主(2014-07-04):
为什么屏幕不能全屏显示呢?

网友:
因为这个是七寸的屏比例不对

网友:
摄像头和显示器的制式相同,和OSD的制式不同

网友A:
APM的mini OSD吧,我也试过,连接电脑调节OSD叠加显示位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的mini OSD吧,我也试过,连接电脑调节OSD叠加显示位置就行了

哦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M的mini OSD吧,我也试过,连接电脑调节OSD叠加显示位置就行了

怎么调?求教

网友C:
编辑界面,把字往里面移一下就行了,
让APM OSD 显示中文字体,更新,得到缪飞虎的大力帮助,附新字库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
3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辑界面,把字往里面移一下就行了,
让APM OSD 显示中文字体,更新,得到缪飞虎的大力帮助,附新字库 ...

3q  泡泡老师    连接电脑的那个模块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3q  泡泡老师    连接电脑的那个模块叫什么名字啊?

FT232或 CP2102 USB转TTL

楼主:
引用 网友C:
FT232或 CP2102 USB转TTL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T232或 CP2102 USB转TTL

泡泡老师再请教下 apm2.8 接osd的那个插头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调?求教

调参软件OSD_Config,官方WIKI有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再请教下 apm2.8 接osd的那个插头叫什么名字呢

1.25mm 6pin 插件

网友:
转接器,进编辑界面改吧。。。。我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