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猛操977的后果。。。很难想象啊

楼主(2014-07-04):
坑鸡啊,一直操鸡操了很久都木有坏过,下午没事在草地上做狂。操977 , 大小炸了N次都没事,次次炸都是大齿松脱好了每炸一次就按一次大齿,不知道是不是操得太厉害了,在翻了两次倒飞的时候,
坑鸡的事出现了,负螺距不足,油门打到底了,然后鸡鸡就往下掉了-。-啥事都木有
我以为没电了或者大齿松了,跑过去一看,坑鸡啊  里面才滚轴木有啦,滚轴的下面直接
就一个盖不见了-。-
奶鸡啊你叫我在一大堆草地里找毛线。。。(滚珠比一颗痣还要小上10倍好不(O。O`)  然后7颗电池没飞完
就草草回家了。
你们说五金店,,有木有这么小的滚轴-。-!  坑鸡的要等快递的节奏。。。。万万木有想这里会坏。。。。。

网友A:
这里也会坏?想必楼主也爽飞了

网友B:
求楼主尾巴配置

网友C:
还是草地好啊,水泥地好找轴承,可是别的都毁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也会坏?想必楼主也爽飞了

操得有点暴力。。。。。

网友D:
轴承早晚都要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草地好啊,水泥地好找轴承,可是别的都毁了哈哈

草地只要熄火及时,神马事都木有,高空坠落一样木有事,哈哈,而且我那里草地长满了草,长得又高,我好心做割草工了

楼主:
倒飞时意外的发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草地只要熄火及时,神马事都木有,高空坠落一样木有事,哈哈,而且我那里草地长满了草,长得又高,我好心 ...

那么长的草你咋起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长的草你咋起飞啊

手拿起。。。。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早晚都要换的

是滚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楼主尾巴配置

尾巴就普通原装的。。。差不多也要换了。。

网友:
这类满珠轴承一般儿童玩具才会用,本身精度就低,而且因为没有保持架,钢珠之间会互相摩擦,很快虚位就大得不行了。。。

网友E:
其实,轴承和空心杯尾电机一样是损耗品

网友F:
回头准备几颗轴承,慢慢搞!

网友:
真是个狂徒啊!

网友:
哈哈 你的机子太紧了, 我的977一炸那边轴承直接松 大齿掉  十字盘上下球头分离 , 唉 自从这个十字盘变异以后 机子再也草不坏了
今天看桨叶久的不行 才给换了个。

网友:
轴承质量问题.

网友:
求主轴承型号,我去买大牌的

网友:
682X 2.5*6*1.8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轴承和空心杯尾电机一样是损耗品

是啊,基本来说,是松了,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头准备几颗轴承,慢慢搞!

我以为这个是必定不会坏的。。。结果。。

网友:
我的尾桨怎么老是飞掉?大家的尾桨经常飞么?小炸就飞了!!

网友:
没看明白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
你好,977已经买了,不知道,这977有几种轴承?旋翼夹里的四个,是一样的吗?平时要不要加油,大齿那边,也就是你如图所示的那里的轴承是什么型号,跟旋翼上的轴承是一样的吗?谢谢!

网友(2014-08-08):
好好小鸡,损失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