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速度多块才合适。

楼主(2014-07-04):
   这个模拟速度好多才合适 我感觉到了100好快 好难控制

网友:
如果模拟器中速度太慢,到实际操作中,肯定会跟不上的,最终结果肯定是炸鸡,建议楼主从百分之80开始,然后适应了,再百分之90,然后百分之95,然后百分之100,记住一定要去适应了每个速度再换,循循渐进,我的个人看法是,模拟器中速度越快,你的反应速度也越快,这样在实际操作中遇到问题,也可以很快的作出反应,说的不对,楼下矫正

网友:
越快越好

网友:
操纵时不用把油门退到底啊

网友A:
你好,请问你们现在是不是在用凤凰5.0呀,是请教教我谢谢,

网友:
100最真实

网友:
嘿嘿,学习的路过!居然有人替我提问!!凤凰4.O的飘过!!

网友:
wo yong 100de  sudu

网友:
先慢速练分解动作和基础动作,多慢以慢到自己能轻松掌握为宜!舵面熟练后,逐级提速直至最***度下强化建立起对舵面操作的条件反射,中途感觉有难度可以逐级降低速度,但不可低于100的门槛~~~

模拟器初期可以用凤凰,中后期建议G系列模拟器手感更真实!

凤凰模拟器大小机型,有副翼无副翼手感差距不大,G系列每种机型手感均有差异!小机天生比大机难练很多!从凤凰换到G7模拟器,我用700级和800级大机倒飞自旋都很稳了,80级小机连正飞悬停都困难,练了一周多时间适应后才搞定连续翻和倒飞自旋~~~

网友:
默认即可。真机貌似根本跟不上模拟器里的飞机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们现在是不是在用凤凰5.0呀,是请教教我谢谢,

用的4.0

网友A:
你好。4。0和5.0差不多吧,能不能麻烦你
下教教我了。我的QQ1337703973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4。0和5.0差不多吧,能不能麻烦你
下教教我了。我的QQ1337703973拜托了

你加我吧!762572716  加的时候记得写上备注

网友B:
慢慢加快,为上***机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