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328P云台板修复、刷BOOT及2.2pojie固件方法

楼主(2014-07-04):
云台板修复、刷BOOT2.2破解固件

有大侠发过,我只是帮我实践过的写下,有错误的地方抱歉.能帮到大家就行~~~~~

1:买了块BGC小板,才接了2次电源就坏了红灯亮、绿灯不闪。检查后发现AMS1117 5伏降压IC 短路。ATmega328P过压损坏。X宝买了2片328更换后。为了防止再次损坏用DC-DC 降压模块到5V电源来供电。

2:因为是新的ATmega328P要刷BOOT引导才可以用,刷BOOT要用到USBISP下载器
我买的下载器是10P口的,用杜邦跳线连接云台的6P口,怕麻烦就买个就是kk的刷机线,6针脚的!

10P--6P对应关系:

3:ATM328P IC对应ISP接口引脚(板上有丝印的照着插,没有的用万用表自己测试下)
正、负不用说了吧@

MISO----16脚
SCK----17脚
MOSI----15脚
RESET---29脚

提供手里几块云台板的ISP引脚定义:

4:刷云台BOOT引导,使用到的软件和步骤如图:

5:BOOT烧入成功后拆除ISP线,插上USB线,找到COM口后用XLOADER 这个软件烧录云台固件,其他的没有测试过。
我烧的是俄版2.2破解固件。

6:用的软件网上都可以下到,下载器软件progisp172、云台IC 328PFLASHBOOT)在 arduino目录下路径下如上图所示 装过这个软件得都可以自己找到。俄版2.2破解固件网上大把!

祝大家成功~~~~

提示:玩过arduino的简单了,这个328BOOT 就在安装文件的目录下路径如图:

网友:
总算有这么一贴了,多谢楼主帮忙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技术贴一定要收藏一下。

网友:
技术贴。正准备买了2块两轴。准备去改3轴

网友:
这个要顶 好教程

网友A:
兄弟 ,有其他联系方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有其他联系方式么

103547768 麻花藤

网友:
isp再继续刷固件就行

网友(2014-11-13):
谢谢楼主,用你的方法,将我的ATmega328P云台板刷BOOT成功了!

网友B:
LZ好,能共享下俄版2.2破解固件吗?网上没搜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好,能共享下俄版2.2破解固件吗?网上没搜着

给我QQ

网友:
这个收了

网友B:
发邮箱好吗,没装QQ不能收在线传的,marychan519@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邮箱好吗,没装QQ不能收在线传的,

邮箱已发送!

网友:
上网搜怎么刷Bootloader,结果找到娘家来了,哈哈,有用,收藏了。

网友(2014-12-14):
楼主,你说的俄版2.2.b2版本的固件我在网上找了三天了,还是没有找到,能发我一份吗?不胜感激!!! 邮箱:  fzdyj3344@163.com

网友:
楼主,能否发我一份 俄版2.2破解固件 我在网上找了很久了,没有看到。谢谢了!! fzdyj3344@163.com

网友C:
LZ我有ISP就是没有驱动 能给我个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我有ISP就是没有驱动 能给我个驱动吗】

XP的吗? 留邮箱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XP的吗? 留邮箱地址

WIN7 64  86568338Qq@.com

网友(2015-02-03):
我也要固件56393128@qq.com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这云台控制板328p旁边那晶振是16M的吧,还是8M的啊?还有那种晶振叫什么呀,,,这个3脚晶振没见过,,

网友(2015-04-12):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人顶啊,求问,刷个固件大概要多少时间啊

网友:
云台328,osd328,飞控328,数传328,aat328,头追328,一个飞机上,6个328

网友:
唉  发完了  我这刚自己摸索修复好了,  我是稳压  328P   CP2102  全烧   到现在我调参还是 用TTL  引线调的。。。没有CP2102...

网友(2015-05-28):
楼主,能否发我一份 俄版2.2破解固件 我在网上找了很久了,没有看到。谢谢了!! yzjywu@163.com

网友(2015-07-06):
问问...这固件是专门有破解过的还是说从官网下载的固件也能用XLoader刷入???

网友:
来学习充电,顺便帮顶

网友:
刷机后,固件不见了,能把固件和刷机软件发一下吗,谢谢119184511@qq.com

网友:
你好,能给一份gopro3的参数吗?

网友:
楼主在吗,我的板子和你一样,5V烧了,然后CP2102还有328P都烧了,2.2固件网上没找到,fan qiang也没成功,能否给我发一份,QQ317411142,谢谢

网友D(2015-09-24):
麻烦给我也发个固件吧,谢谢。103949336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给我也发个固件吧,谢谢。
已发

网友E(2015-11-02):
楼主我的第三轴扩展板的MCU烧了,有没有扩展板的固件,邮箱
yyl788@21cn.com
,谢谢

网友F(2015-12-30):
409961692@qq.com
Lz麻烦发一份俄版破解固件,多谢

网友G:
LZ好,能共享下俄版2.2B2破解固件吗?网上找不到,谢谢。。。我的QQ 297173956

网友H(2016-02-19):
Lz麻烦发一份俄版破解固件,多谢
我邮箱:
qijian.ckr@163.com
谢谢了

网友I(2016-06-28):
我的BOOTLODER已经下载进去了,但是固件刷不进去,大神指导这是什么原因不

网友J(2017-04-21):
玩arduino多年,烧写熔丝,解锁单片机,小菜一碟

网友K(2019-05-25):
楼主帮帮忙我有个板子 8bit的 级别太低发布了图加我下QQ加你啦

网友K:
加下微信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