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我的地面站刷不出混合模式

楼主(2014-07-04):
之前用英文版的地面站刷了一次测试版的混合模式,试飞成功,后来刷了论坛九哥提供的定制版之后,英文的板的混合模式可以选但不能,即便刷回之前版本的也不能用(固件做过清除)。然后用最新的中文版地面站1.3.5,刷来刷去还是没有混合模式的选项,我一直刷的六轴,后来尝试刷四轴还是没有,可很多模友都说1.3.5有混合模式可选,这真是奇了怪了,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疑难杂症。

这是英文版的地面站,选项里有混合模式,但是切到混合模式后,状态栏显示(上面绿色)依然是悬停模式,也就是之前的模式,我刷的固件是3.2RC。

中文版的地面站使用过的人都说有混合模式,为什么我的就是没有呢,版本是1.3.5,到底是怎么回事,求高手解答。

网友:
同样问题在纠结  望楼主早日解决

网友A:
3.15有混合模式选项也不能用的。只有3.2有能用的混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5有混合模式选项也不能用的。只有3.2有能用的混合模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刷了3.15也没有混合选项,3.2也没有混合选项

网友:
重新安一遍地面站试试

网友:
你的地面站问题。qgroundcontrol可能没加这个功能。试试mp

网友B:
3.15没有混合模式,3.2rc2 bt 版才有,还要更新MP地面站才有 APMP 更新2.1

楼主:
报告各位,问题解决,升级地面站测试版就有了
原地面站是1.3.5版本,在帮助栏里面最下面升级测试版解决

楼主:
原地面站是1.3.5版本,在地面站升级测试版后是1.3.5.3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地面站是1.3.5版本,在地面站升级测试版后是1.3.5.3

提问:地面站升级到1.3.5.3,固件还是3.1.5支持混合模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5没有混合模式,3.2rc2 bt 版才有,还要更新MP地面站才有 APMP 更新2.1

请教:在哪里下载固件3.2rc2和地面站v2.1?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升级后需要下载测试版的固件才能真正体验混合模式,测试版为3.2RC1,下载地址http://firmware.diyd ...

请教:已下载了这个文件。将此文件写入飞控后,在MP里的终端连接时,已显示是V3.2-RC2,却又显示许多乱码,这又是什么情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已下载了这个文件。将此文件写入飞控后,在MP里的终端连接时,已显示是V3.2-RC2,却又显示许多乱 ...

测试版的固件显示乱码是正常的,要不怎么叫测试版,没有问题,用吧。我已经爽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版的固件显示乱码是正常的,要不怎么叫测试版,没有问题,用吧。我已经爽飞了。

试试再说,谢谢。

网友:
刷入3.2RC2   混合模式 爽飞中

网友(2014-11-11):
顶,同在研究中

网友:
求科普,混合模式是怎么解释?

网友:
那个b s说有,让他得瑟一下....

网友:
刷3.2版的最新固件。我之前刷的是beta固件:3.2_RC14,混合模式已经改名PosHold
据说最近要出正式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