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件delftship

楼主(2014-07-04):
哪位前辈用过defltship这个软件,请问如何计算排水量?

网友:
关于什么的软件

网友(2014-08-12):
请问LZ,哪里有下载资源?

网友(2014-11-13):
是从官网下载的 FREE 版本吗?

网友A:
不论打算使用哪一种船舶设计软件,确定排水量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1. 淡水的密度近似于1吨/立方米,
2. 确定你的设计水线位置
3. 计算水线下船体体积,乘以水的密度,得出排水量
问题是:你需要知道如何来确定设计水线,而这里面存在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你需要知道你的船需要多大的排水量。以1米级F-5E/IOM为例,由于建造规则规定,模型下水的最小质量不得小于4KG,所以你的水线下部分的船体体积则不应小于0.004立方米。多数情况下,帆船模型由于还必须具备稳向板、压铅和舵等零件,会增加一些额外的排水量,正好可以用作适当的储备浮力冗余度,所以船体排水量可以粗略计为0.004立方米即可。 其次,也是更难的一点,模型的设计还需要考虑什么样的水下形状(即所谓的排水量分布)是模型所需要的,包括龙骨形状,横截面形状、浮心位置、横阻中心位置、水流切入角度,导出角度等等,这些对模型等性能和表现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想说的是,学会一款软件的使用并不是什么难事。了解模型设计的原理才是成功的基础。
软件,充其量是一种辅助工具,可以帮你完成数据的优化和计算,但不能替代人脑替你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论打算使用哪一种船舶设计软件,确定排水量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1. 淡水的密度近似于1吨/立方米,
2. 确 ...

感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