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多

楼主(2014-07-04):
请教一下,很多人用飞速达或速翔2858,3000多KV,这种电机最大电流也就4、50A,为什么配100甚至200的电调,除了电调虚标,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A:
肯定有原因
但我不懂 应该是瞬间电流吧
而且在水里的阻力大
反正我用的2212 1400电机
4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原因
但我不懂 应该是瞬间电流吧
而且在水里的阻力大

我用好盈天行者40A改的水冷,电机700W,电调一会就过热保护,测电机实际电流不会超过40A,虚标肯定有。2858一般不超900W,品牌的不该虚那么多吧,要配80A以上的?要说瞬间电流,那些配海王的也都80A了

网友A:
700w
3s电池12v
你算一下 得多少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w
3s电池12v
你算一下 得多少电流?

不是吧,那电机的最大电流值厂家怎么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00w
3s电池12v
你算一下 得多少电流?

那是平均值,2858这样的电机最大电流可以去到100A附近。
电调还要留有安全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平均值,2858这样的电机最大电流可以去到100A附近。
电调还要留有安全余量。

这样说,厂家电机数据不就没法参考了吗?电机虚小,电调虚大。豹子2860电流得有多大啊?

网友C:
电机最大功率700W   50A左右    你至少要用60A电调···电池也要至少达到60A和700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最大功率700W   50A左右    你至少要用60A电调···电池也要至少达到60A和700w以上

2858电机好像大家晒的配置都不止80A啊,有60的经验拿出分享一下啊

网友:
我的mono1豹子2860  3400KV用125A OEM电调3S全速无压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好盈天行者40A改的水冷,电机700W,电调一会就过热保护,测电机实际电流不会超过40A,虚标肯定有。28 ...

700/12 = 58A
你用40A的电调那是找死。
电调满负载工作的时候发热惊人,需要加余量上80A的品牌电调,虚标的杂牌电调,选100A以上的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0/12 = 58A
你用40A的电调那是找死。
电调满负载工作的时候发热惊人,需要加余量上80A的品牌电调,虚 ...

我是手拿着船,32桨全部放水里测的,启动时不到40,转起来只有28,没起滑,这算是最大负荷了吧。但我是用钳形电流表量的,误差不会太大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手拿着船,32桨全部放水里测的,启动时不到40,转起来只有28,没起滑,这算是最大负荷了吧。但我是用 ...

我也用钳表测过(电流数值比实际数偏大),也用其它方式验证过,发现电调虚标近一倍。
电机标700w还要注意另一个参数:最高电压,里头有猫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钳表测过(电流数值比实际数偏大),也用其它方式验证过,发现电调虚标近一倍。
电机标700w还要注意 ...

船用的电调一般都是标称值小于实际值,例如一个标称80A的电调,能在80A以上的电流下有不同的工作时
间。
电机功率大会不会烧电调就要看负载的情况,实际上电机最大电流比标称大的多,要关注的是电机的堵转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船用的电调一般都是标称值小于实际值,例如一个标称80A的电调,能在80A以上的电流下有不同的工作时
间。 ...

多谢回复,还请多指教。
我几只‘好硬’标40安,连20安的保险丝也烧不了就跳闸。会不会是竞赛级的参数才真实些?

楼主(2014-08-05):
引用 网友B:
那是平均值,2858这样的电机最大电流可以去到100A附近。
电调还要留有安全余量。

看了你做硬轴的帖子,请问NMB的轴承转速多少的?进口轴承上有NMB标识吗?网上假货太多,不会识别

网友:
启动瞬间的电流巨大。电机发热后阻值怎家,也会提高电流需求。大螺旋桨会提高电机的负载,负载越大,电流需求也就越高
所以电调还是要找大的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