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的坠落。。。

楼主(2014-07-04):
OL ,屌丝一个,买不起DJI的高端飞行器,论坛收了个二手精灵一代,七月一号高兴的试飞,结果,惨炸。
在这里小弟有个问题,电池电压监测,有个报警电压,还有个默认0.6的线损电压,玩DJI的飞控这么久,一直搞不懂线损电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假设我报警电压10.8 线损电压0.6,那实际报警电压就是报警电压减0.6也就是10.8-0.6=10.2   飞控监测到10.2才会闪灯报警?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线损也太高了吧?经过那么截导线就降压0.6?
我飞的时候  是闪灯报警  大概离地20米吧  赶紧降落到离地还有半米的时候,突然坠落下来 反弹侧翻炸鸡。。。  虽然不是很严重 但是擦伤了

网友A:
半米还算炸?地面扰流 电池质量不行 等等都可以这样啊

网友B:
感觉还是那么精致,怀念我的坠水中还工作了几十秒的精灵1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米还算炸?地面扰流 电池质量不行 等等都可以这样啊

只要不是正常降落   都算炸鸡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那么精致,怀念我的坠水中还工作了几十秒的精灵1代

说的不敢飞了。。。

网友:
没事,基本没什么损失。

网友:
你不带个BB响啊。。。

网友:
地面效应?应该不会,,,,侧翻的话,,应该是某个电机出了问题,,然后猜想是电力不足,不能同时给四个电机供电,导致没有同步运作,,,这些也只是猜想,如果能知道侧翻后电池的各个电芯的电压和一些数据,应该能看出来了,,说的不对,楼下矫正

网友C:
楼主多少钱收的....过段时间准备把我的一也出了.....问问报价,嘿嘿

网友:
没损失就好.

网友:
楼主您好,请加技术QQ,我们会协助您解决问题,谢谢!QQ:288038734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那么精致,怀念我的坠水中还工作了几十秒的精灵1代

装备不少 好像没用BB啊

网友D:
低于30米不得称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于30米不得称炸鸡

T M D  今天挂相机图传飞 上天就飘   么准备  翻了个底朝天啊  昨天刚到的二代桨算是废了  。  飞手动 会抖   啥情况  。。。

网友:
我就是來學習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多少钱收的....过段时间准备把我的一也出了.....问问报价,嘿嘿

我想收个一代用作纪念,再乱改一下,出价1440元,本地有句俗话:残货半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收个一代用作纪念,再乱改一下,出价1440元,本地有句俗话:残货半价!

四个2700电池,箱子,h3-2d,+精灵1,不知道能出多少钱喽......唉,以换代价格就突突的掉.....郁闷

网友:
这些我空置的多啊,2700电池有5个,箱子2个,2D还有个新的没有用,还有格式的2200两块,目前轮流给监视器用,对了我应该用存储模式充下电了,新桨还有一堆,控还在,呵呵

网友E:
豪发未损。

网友F:
楼主的监示器是怎样固定在控制器上的?我想用iPad mini做,不知有没有买固定用的构件

网友G:
电池别用得那么苦,别用到提示缺电啦还勉强飞一下,提前点儿收工比较安全。下降到一人高时悬停,用手接比较最保险。主要原因是模型的剩余电量显示的是个大致的估算值,并不是准确值,特别是载重较大和暴力飞行之后可能很不准确。蓄电池充放电是电化学过程,不是蓄水池般的物理过程,要精确预测蓄电池还能放出多少电量是很困难的,大疆也不可能做到。同理,电动车也有明明显示还有些剩余电却开不动了的尴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