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教。V3508与X3508,还有KV的选择

楼主(2014-07-04):
如题,原本决定要买V3508  700KV还配飞越680  六轴,但是700KV的问了很多卖家都没货,要么就是只有580KV的,要么就推荐X3508 的700KV。
听说V系电机轴什么的比X的要好, 但是用580KV的话,680只能上12到13的桨,这样性能会不会反而比不上X3508  700KV的呢?纠结啊

网友:
我感觉V系和X系都差不多,反正我都没用过....

网友A:
上飞越4008 380kv 6s

网友B:
X系列应该比V系列好才对吧!

网友:
V和X的区别是定子槽数和级数不同。效果差不多。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关注。电机已敲定,最终还是找了很多卖家,找到货了,V3508 700KV,等弄好后我会在这说一下续航能力。

网友C:
我研究这个好久了
你去找找X3508力效表
你就明白了
插4S  580KV比700KV效率高
而且V是为多轴设计的  X是为固定翼设计的
所以最好用V3508 580KV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关注。电机已敲定,最终还是找了很多卖家,找到货了,V3508 700KV,等弄好后我会在这说一下续 ...

说好的 续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飞越4008 380kv 6s

配的啥电调,平衡如何
动力指标没有15寸的,应该可以上的吧

楼主:
不好意思, 忘了。V3508 700KV  1238桨   4S电池,挂狗云台,外加一块小电池给云台图传单独供电。全机重3.1KG。续航是 10分钟3.7V。3.6V报警的话能飞15分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系列应该比V系列好才对吧!

看来你不懂
V系列是多轴系列!
X系列是固定翼系列!(X系列衍生出的XS系列又是一种多轴用 但是XS没有V好)

网友(2014-08-14):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不懂
V系列是多轴系列!
X系列是固定翼系列!(X系列衍生出的XS系列又是一种多轴用 但是XS没有V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研究这个好久了
你去找找X3508力效表
你就明白了

朗宇XS系列是专为多轴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