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炸机的原因,各位前辈请多指教。

楼主(2014-07-04):
想尽量避免炸机,多了解炸机的原因,求各位前辈或者资深炸机朋友,多多指教,讲讲炸机经历。小弟我用NAZA V2

网友A:
帮顶 请楼下的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请楼下的讲解

楼主:
楼下怎么看

网友:
经验是炸出来的

网友B:
排除硬件问题,多是人为调整不到位及全无航天模型经验新手,炸机不可怕,只要能找出问题根源,炸机风险相对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硬件问题,多是人为调整不到位及全无航天模型经验新手,炸机不可怕,只要能找出问题根源,炸机风险相对不高 ...

前辈所言到位,多去了解别人炸鸡的原因,就能避开这些危险,飞好很简单,炸鸡的原因就那么几个。

网友C:
电机座安装不水平、飞控安装不水平
基础校准、高级校准、GPS校准少一个不做
电机电调匹配问题也就是堵转
感度不对、GPS安装数据不对
电机转向错误、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导致炸鸡

网友:
大疆抽风 防不胜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座安装不水平、飞控安装不水平
基础校准、高级校准、GPS校准少一个不做
电机电调匹配问题也就是堵转
...

受益匪浅!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