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友们你的RC5808视频接收器发热严重吗?

楼主(2014-07-04):
今天玩了玩灰机可是发现一个问题RC5808接收器,通电不到半小就发热严重,手放上面很烫手 回来正好看见一个坏的显卡,把显卡上的扇热器拆下来 装在RC5808上打上导热硅胶效果很不错的 通电两个小时温温一点也不烫了,没加装前的 改装后的RC5808 试了试感觉很不错哦

网友A:
这接收机用的是7805线性稳压。为了稳定。但如果接12v电源的话发热的功率比接收机实际消耗功率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接收机用的是7805线性稳压。为了稳定。但如果接12v电源的话发热的功率比接收机实际消耗功率还大。。。

哦哦

网友B:
这硕大的板子是啥,翻过来看看,看比例不会是17寸的屏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硕大的板子是啥,翻过来看看,看比例不会是17寸的屏幕吧

14寸的笔记本显示屏改装的 在太阳底下图像超清晰的 比那些7寸高亮度屏牛B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