悍马 EPP 简单航线

楼主(2014-07-04):
简单航线,还不会吊机和3D呢,就当放风筝吧。。。

想起3个月前,第一次飞这个飞机,一个下午炸了6次,把机头和起落架炸得面目全非,哎 。。。

悍马 EPP,X2216 KV1250,1047,Platinum 40A,3S 1300mAh。。。

楼主:
呵呵,EPP真的很好玩,毫无任何炸机、修机、调试、安全、场地、经济,等各方各面的压力。。。
甚至连技术压力都没有,模拟器随便练练都能爽飞,轻松上手。。。
今天能手抛起飞了,我的目标是能吊机,最终实现手接降落。。。
就是烈日下连飞4个电池后,电机和子 dan头桨夹都烫手,不敢连续继续飞了。。。

网友:
好场地好飞机好技术

网友A:
红鹰的epp3d机?这个epp材料本身够硬挺不??

请问你用的什么规格电机什么大小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鹰的epp3d机?这个epp材料本身够硬挺不??

请问你用的什么规格电机什么大小的电池??

嗯,红鹰烈火 EPP 3D机(都是悍马系列吧)。15mm厚的板身,有4根玻纤杆用502加强,个人感觉还是够硬挺的,不过我还不会3D。
电机是郎宇X2216 KV1250,电池用的是3S 1300mah的花牌电池(自己把以前450直升机留下来的6S电池拆分的。)

多交流,多学习。

网友B(2014-08-09):
这个场地,原来看到的是自旋翻。。。。。
怎么现在EPP了
你堕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场地,原来看到的是自旋翻。。。。。
怎么现在EPP了
你堕落了

, 哈哈,好久不见你了。。。堕落容易,降落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 哈哈,好久不见你了。。。堕落容易,降落难。。。

啥时候我也弄个固定翼试试
KV1250是不是高了?1000差不多,1250可能电机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时候我也弄个固定翼试试
KV1250是不是高了?1000差不多,1250可能电机烫

嗯,温度是有点高,但烈日下可以连续飞的,木有问题。
也是高手推荐的配置,他说同样电机,KV高点,功率大点,拉力也大一点。

网友C:
这款副翼打舵时不是扭吗感觉好软,还有我随机来的垂尾铰链是纸的,我换成塑料的,飞一次就坏了,请问你这架机是怎么装的?Q463565013

网友:
你有调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副翼打舵时不是扭吗感觉好软,还有我随机来的垂尾铰链是纸的,我换成塑料的,飞一次就坏了,请问你这架 ...

原装机身加强用的是2mm玻纤棒,我改为碳纤棒了,用502粘牢固,副翼打舵没见明显扭曲,也许我比较温柔,我还不会暴力3D呢。
后来机身摔断过,我加了好几根雪糕木棒用502加强,腰就更坚挺了,呵呵。
直升机有句话说,越炸越新;固定翼有句话说,越炸越牢固。

随机的垂尾铰链是纸的,按照说明书上正确的方法用502连接好,是木有问题的。
当时我也认为纸铰链会很容易断,我还请教过高手,他说他的大型油固都是纸铰链的,没有任何问题。
实际也证明了这一点,我炸鸡不下20次了,尾舵铰链这个地方一次也没坏过。呵呵。
塑料的反而不行,估计是塑料不能无数次抗扭吧,弹性不够。

基本木有调试就直接飞了。呵呵。

就是有点重:没上电池有530克,上3S 1300mAh电池有 650克。

网友(2017-03-17):
你好!我也刚入了一架悍马,不知道纸铰链怎么装?还有方向在哪里开槽啊?电装都不知道怎么装,可以上一些细节图吗?还有你的起飞重量多少?帮帮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