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來問一下有關電池的問題了。。。

楼主(2014-07-04):
正在裝550電直,電調用HobbyWing 100A V3,電機用4020 1100KV,想問一下電池方面,手上有4塊6S電池,兩塊是5000MAH 20C,另兩塊是5500MAh 25c,不知道能用不?

楼主:
。。。。沒有人能解答?

网友A:
能用,但是可能都太重!

网友B:
只做悬停航线练习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做悬停航线练习没问题。
謝謝了,我是新手,電池我也只是拿來煉

网友C:
X5么?X5可以,6s 3300-5200,一般用4200的重心搭配很好,你只练习悬停航线,用5200的也行,不过稍微有点重了。20-25C用来悬停航线可以的,要是3D的话得35C比较合适

网友D:
如果用亚拓550,5200的电池刚合适,不过20或25C小了点,悬停航线下可能没问题的。

网友E:
你的重了 我X5用的 6S 4200 65C

网友F:
都可以用,但是C数太低,也就悬停航线。

网友G:
主要看桨的长度不是看飞机的,550直机大概就是520桨或550桨,配4200或5000左右

网友H:
不飞3D是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