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位器后面的数字表示什么?

楼主(2014-07-04):
这电位器后面的数字表示什么?如下图。。一台湾三号铣床配的走刀器,一个调速的电位器坏了。现在拆下来,但是量不到电阻值。也不知是多少功率,更不知用什么代替。有知道的坛友说一下啊

图片

楼主:
台湾松顺三号铣床的走刀器

网友:
102 可能是1K 最好拆开,直接测碳膜阻值

楼主:
拆开量了一下是10K的。。但是用一个星火的10K电位器代换后不能调速了。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