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载重八轴大电流问题

楼主(2014-07-04):
在设计一个大载重的八轴,起飞重量在25~30公斤左右,选了8个T-Motor U7 420kv的电机,两块6S 10000mah电池供电,看参数电机满载最大电流能到40A,正常起飞的话单个电机电流至少也要25A,算下来8个电机正常工作的话电流要在200A以上,最大要到320A,这么大的电流,硅胶线和电源接头要怎么选?难道要6AWG的线?粗的跟手指一样了。另外,电池上接的是XT60的插头,承载电流是80A,两块160A,放电的时候显然超过了XT插头的极限,就算是XT150的插头持续电流也只有100A,峰值120A,还是不够啊?这个供电问题咋整呢?求解呀

网友A:
心有多大
插头就有多大
线就有多粗
有的插头和线 大的粗的 绝对你没见过

网友B:
电池一定要并联吗?

网友C:
如此设计,只有定制一条路可走……用电力网络级别的电线和插头吧,一般航模的已经撑不住了……

网友D:
大电流不靠谱啊,为什么不用12S?

U10 100KV 28寸桨 4.5KG 1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有多大
插头就有多大
线就有多粗

再粗的线和插头倒是都可以找到,我是想如果用稍细一些的线飞的话会出现什么状况?发烫?把插头的焊锡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一定要并联吗?

U7电机是22.2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此设计,只有定制一条路可走……用电力网络级别的电线和插头吧,一般航模的已经撑不住了……

额,难道只能改用12S的电池把电流降下来,那电机也得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电流不靠谱啊,为什么不用12S?

U10 100KV 28寸桨 4.5KG 10A

U10价格有点贵啊,我的机架是1300mm的,18寸桨,用28寸桨的话整个机架都得重做了,而且也不能做成八轴了,现在的方案在供电上还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U10价格有点贵啊,我的机架是1300mm的,18寸桨,用28寸桨的话整个机架都得重做了,而且也不能做成八轴了 ...

要不就多并联几块电池吧,30KG的全重用2块10AH的电池不知道能不能坚持5分钟

U7 上18寸桨要25V就是7S电池了,10AWG勉强够用,不放心就用8AWG的,特氟龙的镀银线稍微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就多并联几块电池吧,30KG的全重用2块10AH的电池不知道能不能坚持5分钟

U7 上18寸桨要25V就是7S电 ...

硅胶线的最大承受电流是在额定电压600V的情况下测试的,那22.2V的电压情况下是不是电流可以比表里的值更大呢?如果这样的话10AWG的也毫无压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硅胶线的最大承受电流是在额定电压600V的情况下测试的,那22.2V的电压情况下是不是电流可以比表里的值更 ...

个人认为12的都毫无压力,行不行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主电流线才那么粗吧,以后十八轴的,就几电池关联的地方用的6AWG的,
单个电机10AWG足够了。
不过你那电机没接触过,
目测2W电池,带25公斤5min以下,
而且,还会很热。

网友E(2014-08-07):
楼主你的机试飞了吗?用什么电调?我的八轴,U7 490KV,6S10000x2P电池
,80A电调,但电调那个热啊,起飞重量9KG电调都可以直接煎鸡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机试飞了吗?用什么电调?我的八轴,U7 490KV,6S10000x2P电池
,80A电调,但电调那个热啊,起飞 ...

用的T-Motor专用60A电调,5块5000mah的电池15kg只能飞三四分钟,电调电机都会有些热,但还能接受,你仔细调一下平衡看看

网友F:
14l楼的你用的什么电调??希望加QQ详细讨论,我也有一套这样的机器  281727769

网友:
引用 网友F:
14l楼的你用的什么电调??希望加QQ详细讨论,我也有一套这样的机器  281727769

好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T-Motor专用60A电调,5块5000mah的电池15kg只能飞三四分钟,电调电机都会有些热,但还能接受,你仔细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