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2s 原廠電池的替代電池問題請教

楼主(2014-07-04):
請問各位使用12S的飛友,有沒有人用4.8V鎳氫可充式低自放電池,來取代原廠1S 3.7V 3000mah鋰電?

网友A:
镍氢充电时间长,使用时间短,我的控是从镍氢换为锂电的。

楼主:
暫時解決了原廠電池續航力不夠,這個惱人的問題,已經請飛友幫忙把我淘汰的3S 1000mah ,改成並聯 1S 3000mah
華科爾 12S 的原廠電池,售價太貴 , 而且 12S 非常耗電 , 所以 ,請飛友改了2顆 , 暫時夠用了 !
再多請問另外一個問題 , 有沒有人知道
12S 的電路設計 , 最高電壓可以承受到使用幾 V 的電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充电时间长,使用时间短,我的控是从镍氢换为锂电的。

這也是逼不得已, 如果可能,我也想換成2S 6.6V鋰鐵電池,就是擔心 12S 無法支持 2S 6.6V 鋰鐵電池 , 這麼高的電壓 ,才發帖請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