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77尾电机寿命问题。

楼主(2014-07-04):
小弟的977爽飞的日子很少,就是因为锁尾问题。因为原厂的螺距稍小,所以加长了舵机臂,可是加长后尾巴锁不住了,所以换了720电机,可能因为炸多了,震动有点大,720也锁不住,干脆就自己弄个尾电机座直接上8520空心杯,换上后锁尾到是锁的好了,可是电机寿命短,平均一个8520就能飞6天。我有6个电池,就算每次都6电连飞,一天飞两次也不至于挂的那么快吧?难道是电机大了尾浆小,转速太高磨损厉害?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又买了一架单机977,新机没震动,用加长的舵机臂,原厂尾电机和尾浆是锁不住,但是换了个720就锁的很好了,任何螺距一根杆。所以才发现之前720锁不住的原因是震动、尾电机和尾浆问题。现在知道720可以锁了,但是还是寿命问题。换上的720电机之前是用过一下的,不过9成新是有的,可是飞了两天就出现噪音大,高转速时有类似老鼠的叫声,这是否意味着此电机差不多要挂了?小弟在此真诚求助各位大神高手,帮小弟解决一下尾电机寿命短的问题,还有推荐质量好的尾电机和尾浆,谢谢了~!

网友A:
我想知道如何看震动,我不会,刚启动的时候震动大得要命,旋转起来就好了,我这个是问题吗?看震动怎么看的?

楼主:
手拿着飞机加油门,震动不大的话飞机是静态的,震动大的话就像拿着震动棒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拿着飞机加油门,震动不大的话飞机是静态的,震动大的话就像拿着震动棒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如何看震动,我不会,刚启动的时候震动大得要命,旋转起来就好了,我这个是问题吗?看震动怎么看的 ...

刚启动的时候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