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的灯乱闪,到底代表啥啊??!!

楼主(2014-07-05):
WKM回来后,今天试机,上电后黄绿闪,知道要校准GPS指南针,连续拨动模式控制,蓝灯亮进入校准,水平一圈,灯进入绿色,垂直一圈,红灯闪,失败。
重来一样的动作,红灯闪,失败。再来几次后,咦,行了,白灯亮了。
重新上电,GPS下,紫灯双闪,再加红灯闪,是的,在等会,就只有紫灯双闪了,搬杆启动,慢加油门,我去,我去!油门还没到一半的时候,机器升天而去,赶紧降油门无用,甚至降到停机值,机器还是在上升,但姿态正常,切模式控制无用。。。。。还好,机器上去后(灯已顾不上看了),悬停了一会居然缓慢降落了,感觉进入返航程序了。
停机后联机检查各种设置,全部正常,不理解为何直接就进入返航??
又重新加电,不操作,就看灯,隔离一会就发现,开始的紫灯双闪中间会时间不等的间插着蓝灯单闪,查说明,告知是什么TX输出错误?什么意思??
重新加电,紫灯双闪,搬杆启动,不加油门,就相当于只是启动而已没有油门的。发现紫灯双闪变成紫灯双闪再加一串紫灯闪(是不是6次?应该差不多),
也是在这种里面会时间不等的间插着蓝灯单闪加一串紫灯闪的现象。
再重新上电,再重新指南针校准后,重新上电,有、又结合看osd的数据。现象还是一样,但是发现搬杆启动后(只启动,没有油门),OSD显示数据里,方位在自己变化。高度值没变,但距离值从0米变化最大到6-7米,方向角一会从50几度自己变到150几度,一会又变回来。不搬杆启动,数据稳定,一搬杆启动(机器是不动的,没有油门,电机启动后也会自己停止),数据就乱来了。结合到第一次的现象,可判定为机器没动,但飞控认为机器已离开起飞点,而且又自己进入返航。

这什么意思啊?GPS模块有问题?这还是你大疆才检测完回来的!!这样的话谁还敢用啊。

【补充1】卫星数保持在8-10颗左右,电池有电,周围环境应该良好吧,郊区。
【补充2】10C控,接收机状态也应该是正常的,连接线也检查过。
【补充3】飞控固件,5.26

网友A:
蓝灯是失控,紫灯快闪6次表示飞机在HOME距离8米内,是不是接收机有问题?不飞行距离和角度发生变化难道飞控有问题?

网友:
我勒个去,看完你这个描述我已经抽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灯是失控,紫灯快闪6次表示飞机在HOME距离8米内,是不是接收机有问题?不飞行距离和角度发生变化难道飞控 ...

这一套都是大疆才检测完的,报告单上还说明试飞正常的。如果最后确定为主控也好,GPS模块也好,是有问题的话,我去,这算啥??!!这维修员,试飞、质检员就这样??
而且本来这次修之前的炸鸡,就怀疑是飞控自身的缺陷问题引起的,还这样的话,还算个啥??

网友:
换一套遥控再试试

网友:
顶一个,我也想知道什么情况,我的WKM也会出现紫灯闪烁的情况,有时闪,有时不闪,其他都好。

网友B:
2355887014 我的QQ , 您可以将数据发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55887014 我的QQ , 您可以将数据发给我

已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