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不回中位

楼主(2014-07-05):
车模舵机一通电就转到头,微调和操作杆都在中位,电机会发出响声,已经转到头了电机还会转,是什么原因,一点反映都没有。憋一会电机就很趟,电位器换了还是不行,把齿轮换到齿轮坏了的舵机上还是直接转到头。

网友:
主板坏了

网友:
舵机控制电路损坏,电机不断电。

网友:
控制电路或者是电位器

网友:
换一个舵机试一试,就有问题的舵机接口,换一个新的舵机,试一试,是不是还出同一问题,就能看出来了。

楼主:
不装齿轮把电位器调到中位电机花转,一装齿轮就没一直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装齿轮把电位器调到中位电机花转,一装齿轮就没一直转

不装齿轮肯定电机要转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有修的可能么?

楼主:
昨天修好了但是空心杯电机里面的碳刷短路导致电路板秒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