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精灵2

楼主(2014-07-05):
我几年前是飞直机,最近一朋友想为在外场的
活动
搞
航拍
,就买了个精灵2要我帮忙飞,那个说明书好简单,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好多年没碰这些了,现在的什么这控那控的 好像很NB了,不像以前飞直机那么难了。 这个精灵2 里面S1的那个什么指南针是起什么作用的啊?还有就是智能飞行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手动模式 是不是就跟以前直机是一样的了 全靠手?飞控不起作用? 还有哪几种飞行模式啊?还有这个飞机能搞什么横滚之类的么?还是说只能航线?一般航拍用什么模式飞呢?谢谢各位高手指教了

网友A:
看說明書最快!這些問題說到你懂打字很累!

网友B:
手动模式 当然就是跟以前直机一样的,全靠手,飞控不起作用。其他的问题有点儿科,你看看你这老直机手!

网友C:
楼主才是高手呢,我很佩服飞直机的。你说的手动模式正确,全靠手,就从这个开始吧,其他模式对你来说都不是个事。
这个精灵2 里面S1的那个什么指南针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估计就是个方位上起作用,在智能飞行时确定方位。
还有就是智能飞行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
智能飞行好象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航向锁定,锁定后飞机打舵旋转后,俯仰和横滚的线路不变,一种是返航点锁定,不管机头在什么方向,信仰就直接控制飞机远离或接近返航点(要在起飞前确认记录了返航点)
手动模式 是不是就跟以前直机是一样的了 全靠手?飞控不起作用?
还有哪几种飞行模式啊?
如果精灵模式只有GPS姿态模式和姿态模式可以选择,如果在调参软件里切换为NAZA-M模式,还有你说的手动模式可以选择。手动模式我估计一切皆有可能。我目前只能对尾飞一会儿。
还有这个飞机能搞什么横滚之类的么?还是说只能航线?
一般航拍用什么模式飞呢?
一般GPS信号在7颗以上用GPS,其余用姿态模式,紧急情况用手动。
以上是我记忆或说理解的东西,请真正的高手补充纠正。

网友D:
大疆网站的说明书,关于这方面,讲解的还是很详细的,希望Lz去看一看,飞行老手,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噢,谢谢各位了,主要是我这里没说明书 ,给我的就是一个***手册之类的,晕菜,什么也没讲。。。。。什么飞控怎么连电脑啊,参数什么意思啊等等。。。感觉好智能啊这些功能对于稳定航拍来说好有用。。。。

楼主:
好的 我去网站看看去。。。

网友E:
精灵2调参软件中可选phantom模式或naza-m模式。
在phantom模式中只有gps飞行模式,当星数<6时会自动转为姿态飞行模式,s1开关主要是调指南针时用,也可用来设置一键返航。
在naza-m模式中可通过s1开关设置gps模式,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还可用s2开关设置智能飞行模式即IOC,包括航向锁定和返回点锁定。
一般不推荐使用naza-m模式,除非是熟练的飞行员,所以说明书中讲得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