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再問有副翼更改無副翼的問題。。

楼主(2014-07-05):
正在裝機中,飛機是有副翼的,但想更改成無副翼,是不是買個無平衡翼系統組就行?那十字盤組要不要更換?

网友A:
斜盘舵机最好换好一些的吧,有副翼对舵机的要求没无副翼那么高,十字盘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盘舵机最好换好一些的吧,有副翼对舵机的要求没无副翼那么高,十字盘不用换~~

謝謝,但我看了好多評論,到底有副翼易飛點還是无副翼易飛點,對新手來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但我看了好多評論,到底有副翼易飛點還是无副翼易飛點,對新手來說?

无副翼易飛點

楼主:
嗯,謝謝了,無副翼頭以經訂了,不過要等好幾天才到手,美國國慶,最少還有等一個多星期。

网友:
发放个人发挥个人投入和

网友B:
舵机速度对新手不是主要的,可以用一般舵机,只要质量性能稳定即可。无副翼相对来说操控省点心,你把模拟练熟了肯定没问题。建议用耐炸小鸡先适应一下。

网友:
还需要换旋翼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速度对新手不是主要的,可以用一般舵机,只要质量性能稳定即可。无副翼相对来说操控省点心,你把模拟练 ...

有什麼好小機介紹不?

网友:
回国来弄个V977,玩具级别。

网友:
无副翼好飞

网友:
不如卖掉换新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