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 3A ESC 电调 C2D 焊点 焊坏了,有办法补救吗?

楼主(2014-07-05):
技术不好,不小心吧图中所示的C2D 焊点弄坏了,导致无法连接BEHELI编辑器,背面有可以替代的焊点吗?

网友:
您用多大的烙铁焊的啊,这个东西,应该送到手机店里请人搞下,自己动手的话,也要在废旧线路板上练练得!!

网友:
就在你照片上坏掉的c2d焊点右上,连接到单片机的那个引脚,对着单片机最下一排字0952,靠0那个小点。不过拿到修手机的那也不敢接你的活哦。

修复办法的话只有把那段引线的漆皮挂掉,上锡焊跟飞线出来,然后用胶把焊点保护起来,以后要用都在引出来的飞线上接

网友:
不用背面,边上那个IC脚就是啊,拍个清一点的图我指给你看。

网友:
直接飞线

网友A:
直接上图,  焊接时温度控制在380度以下!你的焊接温度过高,时间过长!

在我新标的3个点上焊接3根引线出来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图,  焊接时温度控制在380度以下!你的焊接温度过高,时间过长!

在我新标的3个点上焊接3根引线出 ...

谢谢你的时间,谢谢,弄好了!定速关掉以后就顺手多了。!

网友:
呵呵~感謝分享!手上也有一個正常使用中~先收藏!!

网友:
直接引脚飞线. 或者刮开漆膜飞线

网友:
用导电胶涂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