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用bolt和MicroHeli十字盘

楼主(2014-07-05):
我现在用的bolt十字盘,但是升降度球头臂太短了,造成升降拉杆和舵机干涉,拉杆磨舵机。
想换成MicroHeli的,但是看照片又觉得一样。
所以想问下,换成MicroHeli的会不会也干涉??

楼主:
还有,mcpxbl的十字盘,是不是除了上盘球头大一点,别的尺寸都和mcpx的一样?

网友:
小机蛋疼

网友A:
我的MH十字盘没有类似情况,或者说我观察不够仔细,类似情况比较小。但是看了楼主第2张照片,我觉得干涉的情况不一定是十字盘的问题。我用的是WH的机身和WH的十字盘,十字盘水平的情况下,后拉杆基本是垂直的,而你的照片里感觉比较倾斜,会不会是这样出现的干涉问题呢?  由于我近期也想搞一套B牌的机身和十字盘,所以我们可以多多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MH十字盘没有类似情况,或者说我观察不够仔细,类似情况比较小。但是看了楼主第2张照片,我觉得干涉的 ...

刚量了下,bolt的后球头比原装的靠前了0.5mm,我原装十字盘没问题,是bolt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量了下,bolt的后球头比原装的靠前了0.5mm,我原装十字盘没问题,是bolt的原因

我粗略量了下MH的十字盘,后球头中心到主轴中心的距离刚好是10MM。回家去量量原厂的塑料十字盘。。。可以的话,把BLOT十字盘的数据也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粗略量了下MH的十字盘,后球头中心到主轴中心的距离刚好是10MM。回家去量量原厂的塑料十字盘。。。可以 ...

鱼眼侧壁到球头端面的距离是10.6mm,bolt的是10~10.1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鱼眼侧壁到球头端面的距离是10.6mm,bolt的是10~10.1mm。

我们量的可能不是同一个距离。。WH十字盘,球头端面(靠近主轴那端)到主轴中心距离,我量了下只有8.5MM左右啊。。按这个数据来说,我的球头更靠近主轴啊。。。。

我第一次量取的是 后球头的中心到主轴中心的距离,大概是10MM不到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粗略量了下MH的十字盘,后球头中心到主轴中心的距离刚好是10MM。回家去量量原厂的塑料十字盘。。。可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量的可能不是同一个距离。。WH十字盘,球头端面(靠近主轴那端)到主轴中心距离,我量了下只有8.5MM ...

你中心怎么量??

网友:
估计一下呗。。。量中心,误差不会很大吧。。

网友:
那就量这个尺寸。。。端面到主轴中心。。。我的大概9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中心怎么量??

统一用我上面这贴的距离呗。。。

网友B:
你是用mh機身?還是別的~我的mh機身+25元便宜的十字盤~後杆是有一點點斜~但不會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mh機身?還是別的~我的mh機身+25元便宜的十字盤~後杆是有一點點斜~但不會碰到

我的是飞越机身,25元的十字盘哪有卖,没找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飞越机身,25元的十字盘哪有卖,没找到啊

后拉杆不直~以前先换mh十字时有发现不直但并不会卡到,后来换mh机身也是不直不卡,再来因为折腾多浆机在淘上买了25元的金属十字盘(加我q聊)~就是照片上的。
可是25元的金属十字盘精度很一般,上面的球头大了一点点拉杆卡入比较紧、鱼眼是塑料的、上盘不能常拆下来会变松。

再来它的球头也不太一样,从你的图片来看bolt跟mh上面的球头上面是2mm球头下面是1点2mm的螺丝柱,但25元金属球头下面是有一段1mm左右的座再来才是螺丝柱

如果说想要后拉杆更直一点可以改用mh或bolt的球头~最好是买bolt的后球头+后限位杆

网友:
bolt的好像后面是短一点哦,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拉杆不直~以前先换mh十字时有发现不直但并不会卡到,后来换mh机身也是不直不卡,再来因为折腾多浆机在 ...

mh的十字盘到了,不过是bl的,主要是我想用2.0的上盘球头距离是10.3mm,比原装的短了0.3mm。
感觉装上去改善可能不会太大,回去试试。

楼主:
我总结一下吧
首先mcpx和mcpxbl的十字盘出了上盘球头大小不一样,其它关键尺寸都一致。
也就是说,换对应的十字盘,只要一同换掉对应的螺距拉杆就可以了。

然后是bolt和mh的区别
我的十字盘姑且都叫做bl的十字盘吧,上盘都是2.0球头,用fbl100拉杆
1.拉杆球头扣,mh较bolt不容易干涉,不过bolt完全可以通过略微打磨球头扣解决
2.轴承矿量mh略微小一点
3.mh后球头靠外0.2mm,比原装靠内0.3mm。(不过我用的飞越机身,所以这个差距可能因为碳纤件的加工误差而抵消)

就这样了,两个相差57元,是不是值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