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航线h33d为什么会歪头?

楼主(2014-07-05):
高速航线h33d为什么会歪头?  大家是不是都用白色的球球?另外gcu要不要做防震?

网友A:
歪头是机身震动太大,先减震吧,一般来说白色球合适,GCU不存在减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歪头是机身震动太大,先减震吧,一般来说白色球合适,GCU不存在减震问题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歪头是机身震动太大,先减震吧,一般来说白色球合适,GCU不存在减震问题

刚刚把大浆拆下来测试了一下,觉得震动控制的很好。基本没有震动。用的是T MORTOR电机。

网友B:
没震动一样会歪头的,不能飞太快。我挂到s800上稍微快一点一样歪头,换个云台挂全幅,1/5秒都不会糊掉,如果飞机抖了那更容易歪头

网友:
和风阻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震动一样会歪头的,不能飞太快。我挂到s800上稍微快一点一样歪头,换个云台挂全幅,1/5秒都不会糊掉,如 ...

明白了。这个跟大疆有关系了

网友C:
弹一弹云台架或者减震球,观察云台是否会震动。如果不会说明是飞行中飞机这边带过来的震动导致,需要调整飞机的机械,降低一点感度,等...

如果会说明云台自身就有问题,我们可以检查云台连接的部件是否牢固,是否存在虚位的可能,建议可以把螺丝上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一弹云台架或者减震球,观察云台是否会震动。如果不会说明是飞行中飞机这边带过来的震动导致,需要调整飞 ...

好的。等下试试。谢谢

网友D:
现在很多人说3D不好,但是我的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因为我用的是Phantom2+H3-3D套装。

你想想人家大DJI自己的飞机自己的云台PID当然针对测试过。

再一个现在市面上的配置五花八门,我等小菜菜哪知道有没有震动,震动多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人说3D不好,但是我的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因为我用的是Phantom2+H3-3D套装。

你想想人家大DJI自 ...

同意,我的实际测试也是这个结果,PH2以外的机器考虑其他云台,3D不是为你们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