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六轴的抗风性能

楼主(2014-07-05):
多谢大家发言首次发帖

网友:
好机架,好电机,好桨,好飞控,好技术,自然抗风

网友A:
牛顿第一定律说到,”一切物体都具有保持其运动状态不变的属性,也就是惯性。“质量越大的物体,惯性越大,越能保持原有状态。多轴的重量越大,惯性也越大,这就是越大越重的多轴更容易上手的原因。大的多轴比小的多轴增加的惯性可以减小飞机的摆动幅度,从而提高抗风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顿第一定律说到,”一切物体都具有保持其运动状态不变的属性,也就是惯性。“质量越大的物体,惯性越大, ...

不敢苟同!重量大飞机也必然做大,大飞机由于惯性大更不好操控, 为提高效率必然配大桨和KV值的电机,大桨和KV值的电机带来的缺陷是抗风性能差,所以大飞机多采用8轴来增强抗风和稳定性能。飞过大飞机的人都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顿第一定律说到,”一切物体都具有保持其运动状态不变的属性,也就是惯性。“质量越大的物体,惯性越大, ...

说的好  哈哈  可这是飞机啊

网友:
呵呵,飞机也好汽车也好轮船也好,一切物体都是越大越重的越稳。至于几个发动机几个螺旋桨是为了做好动力匹配。四发的波音707比双发的777要小的多,虽然比777多俩发动机,但是相比之下777要稳的多。难道装两台挂机的摩托艇会比装一台发动机的轮渡更稳吗?

楼主:
单拿六轴来说,跟哪些因素有关?轴距,桨大小,电机kv,

网友:
要重,要桨小,要机身面积小。

网友:
最基本的,重量越大+重心越低越稳定

网友:
云台摘掉,迎风面积就小了

网友:
六轴我觉得抗风都很好啊,一般的大风只要不是台风级别的,都能很稳的。不知道LZ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拍台风就不要了吧。

网友:
弄个六轴12桨

网友:
中心重。抗风越好。

网友:
轴距小一点,桨小一点,KV高一点,重量高一点(要保持充足动力),就抗风了

网友:
浆越小越好,

网友:
我理解的抗风能力 就是自重。。  只有自重高了 才不会被风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