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实物绘制平面图求教(已解决)

楼主(2014-07-05):
最近迷上玩四轴,买个二手机架玩不幸炸机,机臂摔断,又没配的,想自己雕刻,正在学习SolidWorks .....想求教画这个图(只要画个平面图),如何构思或绘制步骤(详细),谢谢.(或则
有偿帮画q:1070228167)

网友A:
呵呵,应该容易画的,

网友B:
用CAD比较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应该容易画的,

您好,可以做个教程么,自学几天,这个图还不会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AD比较简单吧。。。

网友C:
量个尺寸啊,我用UG NX帮你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个尺寸啊,我用UG NX帮你画。

谢谢qq我加你

网友:
看我的名字。。。

网友:
这个我只会用cad画平面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量个尺寸啊,我用UG NX帮你画。

实物测量尺寸到是门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物测量尺寸到是门技术。

嗯!测量是很考验技术的!

楼主:
在此感谢,不求回报乐于助人的59955018朋友

网友:
嗯嗯  人一生平安  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此感谢,不求回报乐于助人的59955018朋友

真不是小看你,那实物用处若尺寸要求高的话估计你画那个图不容易的.

CAD不难,难的是那具体尺寸如何得来。要知道,可能有些尺寸即便差了几十丝,你做出来也用不上的,(如:那些孔距而测量若不是三座标测,你其它工具到是否 够用?光一个游标卡是难测这图形的。

网友E:
不是重要尺寸扫描出来,重要尺寸自己测试。或者找不贵重的材料试做。

网友F:
给我拍两个正摄图,我帮你画。这点小活就算帮助了。要是非要有偿就给两万块好了。再给我两个关键尺寸,用来确定这个图的比例。我qq:470380252,我马上出去飞,晚上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重要尺寸扫描出来,重要尺寸自己测试。或者找不贵重的材料试做。

感谢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我拍两个正摄图,我帮你画。这点小活就算帮助了。要是非要有偿就给两万块好了。再给我两个关键尺寸,用来 ...

谢谢热心模友!上面的那位兄弟已帮我画了,已加为好友,有需要一定请教。

网友:
这图应该不用构思吧,二维雕刻拿AUTO cad   都行,不外乎直线加圆弧,相切垂直平行加对称,分分钟搞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真不是小看你,那实物用处若尺寸要求高的话估计你画那个图不容易的.

CAD不难,难的是那具体尺寸如何得 ...

不要吓唬新人好吗?这个就是个四轴 机架,一头要接电机,一头连在中间,一头一尾,几螺钉孔穿螺钉的,其他的孔以及形状就是个镂空,美观,尺寸无所谓,IT14级公差OK,这个公差等级拿个游标卡尺搓搓有余了。

至于螺钉孔,这个目测M3,M2.5?M3 一般通过孔打3.3,属于一般间隙,位置度Φ0.2,这那卡尺是可以测得准的,测孔边距,不要拿着卡尺爪尖去目测对准圆心,卡孔边,然后再孔径,算出来,仔细一点  0.05   以内,问题不大,对于螺钉孔 够用了。如果非要把M3 螺钉孔画成3,也不太合理吧,间隙太小,0.05的间隙了,增加没有意义的精度。当然了,对雕刻机来讲这也没什么,但设计时是要考虑到这些的,经济性

网友:
我是新人.不明确工件用处的尺寸,心存顾虑

网友H:
对实物进行扫描 得到的图形文件转入cad 进行描图,之后,修正尺寸数据,cad文件存为dxf文件格式 在sw中打开 ,直接生成厚度即可,至于材质就无所谓了 你这个没必要的,不过要是直接加工的话 直接到cad状态即可 五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吓唬新人好吗?这个就是个四轴 机架,一头要接电机,一头连在中间,一头一尾,几螺钉孔穿螺钉的,其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实物进行扫描 得到的图形文件转入cad 进行描图,之后,修正尺寸数据,cad文件存为dxf文件格式 在sw中打开 ...

谢谢,sw正在抓紧学习中.....

网友:
我觉得难的也是尺寸。而不是画图

网友I:
手绘草图尺寸发来,我帮你用SW绘好,再用SC给你编辑好加工路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sw正在抓紧学习中.....

给个提醒,你的标注有个问题,φ35看你那图因当是二孔之间的中心距,是线性尺寸,因当就是标:35,而不用前面加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绘草图尺寸发来,我帮你用SW绘好,再用SC给你编辑好加工路径。

多谢.已复制修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提醒,你的标注有个问题,φ35看你那图因当是二孔之间的中心距,是线性尺寸,因当就是标:35,而不用 ...

这个是用sw里的"智能尺寸"标注的.

网友:
赚积分,顶一个。

楼主:
坛里热心的模友真的不少!玩模型和机械,学会绘图还是非常有用处的总不能每次都求别人帮忙吧,所以SolidWork还在学习,另外学习借鉴了朋友的画图思路,用了半天时间...

楼主:
适当增加机臂强度,和原样有一点点改动

最后是修复好的四轴,已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