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高度记录是不是有问题,技术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4-07-05):
精灵2 iosd mark2记录的,在门外飞的,实际飞行高度不超过2m

网友:
楼主您好,请加技术QQ并将相关数据传送过来,方便为您解决处理,谢谢!QQ:2880387342。

网友:
这个由于距近地面时气压计误差导致。把飞行器飞超过15m左右应该就没有此类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