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 挂机后 放在平稳地上总能看见 右上角的飞行器

楼主(2014-07-05):
放在平稳地上总能看见 右上角的飞行器,求解决方案

网友:
云台下移或俯仰角度更低点。。

网友:
正常了,因为狗的镜头不是在左右桨的居中。忽略便是了

网友:
俯仰角度往下一点就是了。

网友:
1. 调整云台位置:下移、前移都有效
2. 拍摄时,调俯仰,向下一点拍
3. 调整狗的拍摄角(改为中等,或者窄)。

网友:
以上正解,路过学习

网友:
云台 低头就行了

网友: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一看就是精灵拍的。

网友:
俯仰角度更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