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NAZAlite抽风炸机原因

楼主(2014-07-05):
新装的六轴多旋翼,RCT800机架,好赢30A,NAZA lite飞控不带GPS,加电池起飞重量大约2.5kg左右,电调行程昨晚刚校准,感度设置:基本感度150 150 100 150,姿态120 120

炸机情况:开控,姿态模式,上电后第一次起飞1.5米高能保持平稳2秒马上落下,第二次起飞的时候,推油到离地这个阶段就感觉有原地缓慢自旋(前后两次都有这种现象),从地面到空中飞到2m高度时累计大概向左自旋了一百多度然后自动停止,打方向可以修正保持姿态稳定,大概有三四秒时间后,开始在前后左右2m的小范围移动测试方向控制的时候突然原地左右横滚摇摆,幅度越来越大,减油门试图降落也感觉不受遥控控制,最后失去平衡侧向落地,摔断机臂一支,前后过程也就10秒左右。

看了很多模友对的“抽风”原因的分析,仍然是搞不清楚,所以请高手进来分析一下,谢谢。

1、预热和校准:上电后必须预热吗?我的精灵2从来都不需要预热也没有问题;
看有坛友说高级校准和基本校准要在室外进行,我用姿态模式飞,校准的时候飞控不用分辨室内还是室外吧。2、模式:姿态模式下起飞阶段的小幅度自旋是正常情况还是说明机器有问题?精灵2有时起飞也会偏一下离地后就恢复正常,但是没有自旋情况。

3、感度:800的机架感度设置有问题吗?是感度的问题导致炸机吗?
4、挽救:遇到这种抽风的情况马上打失控保护能救的回来吗?摇摆了有2~3秒,如果反应过来时间改模式的时间还是有的
5、导致原因:是有很多因素都会导致抽风,还是只跟一个因素有关?比如我因疏忽在软件里把X型6旋翼选成了I型六旋翼,而且飞控安装不在正中心的位置稍微偏前方了5cm,但是姿态模式下这些都有很大关系吗?

网友:
我也崗入NAZA、還沒飛,所以幫頂

网友A:
GPS安装位置?没有偏差?没有高度?摇杆位置校正?主控安装与重心相差1-2cm尚可以,5cm距离太大了吧?
电调与桨的旋转方向是否符合要求?多次检查一下。
一般就这几个问题。
校正指南针无所谓室内室外,远离电磁就好。
预热最好等待一下,看LED灯起飞,相比炸鸡,您应该不差那1-2分钟吧!

网友B:
突然发现我的调参软件和你的不一样??

什么问题啊

网友C:
大家都说LITE 处理大机,重机,处理不过来,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給飞控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发现我的调参软件和你的不一样??

什么问题啊

是版本问题吗?我是前天才刚从大疆的官网上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安装位置?没有偏差?没有高度?摇杆位置校正?主控安装与重心相差1-2cm尚可以,5cm距离太大了吧?
电调 ...

我没有安装GPS,就怕GPS会影响控制,所以只有姿态模式和失控保护,飞行中也没有拨到失控保护的模式中。主控安装是重心还是中心呢?这两个概念不太一样,我是把飞控粘得偏离板中心稍微靠前了一些(为了好拔线做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但是还是在重心上的

网友:
没装GPS姿态也是手动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安装GPS,就怕GPS会影响控制,所以只有姿态模式和失控保护,飞行中也没有拨到失控保护的模式中。主 ...

是全部装机带电池后的重心位置。重心。
桨的旋转方向再次确认,我由于不细致遇到过。
遥控通道正常应在零位。

网友:
关注下 同用 naza

网友D:
没装GPS就只有手动和姿态两个模式,这个没问题的。问题只有
  • 不知道LZ说的高级校准和基本校准有哪些,好久没用过WKM和NAZA的调参软件了,不太了解,只知道有个磁罗盘校准,难道现在还加了加速度校准?你没装GPS,那校准的时候就不分室内室外了。一般通电后最好等个30s再飞,如果有GPS那至少等40s,这个时间内飞控对某些传感器数据进行漂移校准,这样会使后面的姿态更准确。不预热也能飞,但略微影响性能。
  • 起飞时轻微扭一下是正常的,但如果增大偏航的基本感度,会有所改善,如果桨面不平,也会引起起飞时扭一下。
  • 800的机架这个感度差不多正常,甚至可能偏小。但垂直上可能稍微大了。
  • 不知道你说的失控保护是什么,是关控吗,那最好不好,如果高度不高,你就收油门,如果较高,那就切手动模式,手动模式一般是最保险的
  • 如果把X型选成了I型,那一定是前后左右摆动,而且越来越大,并且应该是自旋。飞控最好装在中心,但偏个5厘米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 如果你真是把机型选错了,那你离地后可能没事,但只要一打杆,保证开始晃,而且再打杆也收不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说LITE 处理大机,重机,处理不过来,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給飞控减震

是这样的,大机和重机震动大,Lite的传感器都是最普通的,抗噪声能力差,大机上效果肯定有折扣。甚至小机子上机架软一点也不行。如果自己做减震可能得谨慎,它那个里面已经做过减震了,如果自己再加,不合适的话会引起更大扰动,效果反而变差。

网友:
lucky711 鍙戣〃浜

网友:
好多帖子都说过naza lite 有设计硬伤,上电后必须经过3~5min的预热,才能正常飞行!我也有一架Lite 的650 四轴,一直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全部装机带电池后的重心位置。重心。
桨的旋转方向再次确认,我由于不细致遇到过。
遥控通道正常应在零 ...

谢谢,桨我是用快拆桨座,晚上在家试过,第一次装反了桨飞了出来,方向装对的话就能自紧,按理说六个桨都是三对正反配好的,如果桨的方向有问题,至少有两个装错,都不可能起飞吧。机臂摔断了,等配件来进行下一次折腾再仔细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装GPS就只有手动和姿态两个模式,这个没问题的。问题只有不知道LZ说的高级校准和基本校准有哪些,好 ...

谢谢!
校准是做的nazalite调参软件的菜单“工具”里“检查IMU状态”和“基础校准”两项,在家电脑上做完拿出去的。
失控保护是我在遥控器上设置的,当拨动遥控二位开关的时候,调参软件菜单的“基础”—>“遥控器”—> “控制模式切换” 能看到“姿态”和"失控保护"两个蓝色的块之间交替,我理解失控保护应该是关控后各方向控制都回中,油门设置低于悬停油门,让机器慢慢下降的,不过看了你的解释,可能这种情况下是飞机自身完全无法平衡,失控保护也不起作用。

我觉得你说的模式选择错误是主因非常有道理,正在等机臂配件中,来了去验证一下。这次再也不能偷懒了,试机必须得找个草地,把损失减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大机和重机震动大,Lite的传感器都是最普通的,抗噪声能力差,大机上效果肯定有折扣。甚至小机 ...

之前买了个飞控减震板,偷懒没有装,等下次再试机前还是得装上。谢谢!

网友:
千万不能把模式选错了,这一点很有可能就是你炸鸡的原因。

网友:
细看说明书,严格按照规范校正。NAZA很好飞的,也好调试,关键你的配置要合理,机架要结实,重心要平衡,调参要规范到位。你2.5KG的不带电空机重量不算轻了~

网友:
做基础校准、高级校准
起飞前做GPS校准

网友E:
曾经因为模式选错,不受控制炸鸡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