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一上面搭配双天7010的铂金电调的进角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4-07-05):
请问高一上面搭配双天7010的铂金电调的进角是怎么设置的  ,我现在的铂金电调带7010电机,在很轻的在负重条件下不但电调电机都很热,而且电机工作时还会发非常刺耳的高频尖叫声,,,,,求大神指教

网友A:
高一的电机下来以后温度高的你的手都不敢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一的电机下来以后温度高的你的手都不敢碰的。

请问电动机是因为过载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网友:
本身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电动机是因为过载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正常用就是。发热正常,电机运转做工肯定要有热量产生,我的E1100下来以后每个电机温度都在50度左右。

网友:
高一37度天气暴晒过后,高强度飞行!下来电机温度44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用就是。发热正常,电机运转做工肯定要有热量产生,我的E1100下来以后每个电机温度都在50度左右。

...

那你不敢碰说的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不敢碰说的也太夸张了吧

我说高一的电机飞完下来以后温度烫手都不敢碰。e1100的电机没事。

网友:
高一的电调比电机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