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下 船用密封胶 买什么

楼主(2014-07-05):
船用密封胶 买什么是不是买这个?

O挺也是用这个的么

网友:
704硅胶吧。。

网友A:
可以,还要看船体用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还要看船体用的材料

塑料的没有问题对吧

网友B:
用704硅胶就对了!

网友C:
我用这种的。2块钱一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种的。2块钱一支

这么平?有透明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平?有透明的吗?

白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种的。2块钱一支

上海有卖吗,

网友E:
上次我修铝合金用的黑硅胶我看可以,干了就像橡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704硅胶就对了!

谢谢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我修铝合金用的黑硅胶我看可以,干了就像橡胶一样。

什么黑硅胶,能修补铝合金,强度怎么样?上图看看

网友:
某宝买的。

网友:
要强度高就用广东出的“卡夫特”

要流动性好强度低就用溧阳出的“天目”

看用途吧,我主要用卡夫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