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Phantom 2 失联

楼主(2014-07-05):
Phantom到手后飞了60多架次,无论在大城市还是野外,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飞行基本正常。直到最后一次在巴塞罗那在阴沟里翻船。

那天上午在圣家族教堂、中午在古艾尔公园航拍时都一切正常。下午下了点小雨,云层较厚,雨停后在米拉之家第三次航拍时突然失联。

米拉之家是巴塞罗那市区位于十字路口的一幢多层公寓楼,周围也都是多层建筑。
米拉之家正在外装修,搭建了脚手架。
周围没有见到有设备在施工,也没有见到无线电天线或电车之类的东西。基本无风。

起飞前由于云层较厚,等了很久只搜到4个星。飞机的指南针正常绿灯。
由于天色已晚,而米拉之家又是高迪的杰作,所以就没等到GPS正常就以姿态模式在十字路口对面起飞。
起飞后开始正常,当飞机飞到离米拉之家多层建筑大概还有10几米时,飞机实然失控向左方飞去。操纵杆无法控制飞行方向。
为了避免撞到路边的建筑,只能迅速拉高飞机。但升高后飞机继续向左方飞行,直到失去踪影。
飞机失控时的偏离方向与那天之前航拍地点的方向不同。
我一般都是在GPS定位成功后再起飞的。那天情况特殊,只是极及偶然的一次。按道理用姿态模式飞行也是可以的。没想到就这偶然的一次,飞机就一去不复返了。

之前在西班牙的另一小城河边航拍也出现过类似的失控。好在那天在起飞前已经GPS定位。所以当失控后迅速将遥控器拨到自动返回,飞机就回来了。

请各位帮助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以及如何才能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网友:
不懂,只能安慰下了

网友:
有一轴动力出问题了吧?

网友:
估计还是GPS信号的问题,否则应该会自动返航的。

网友:
如果是2.4的控  收城区wifi干扰的情况大些 在gps信号不足的情况下用手动或者姿态飞吧

网友A:
受 WIFI影响较大主要是热点0.0  要是旁边有热点小精灵就跪定了

网友B:
楼主,您的油门还可以控制,证明信号时没有问题的。最大可能就是姿态模式下指南针受干扰导致的。

网友:
技术,姿态模式咋会有指南针参与控制?NAZA没有插GPS模块一样可以飞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的油门还可以控制,证明信号时没有问题的。最大可能就是姿态模式下指南针受干扰导致的。

姿态模式下,指南针受干扰有何影响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问题不听指挥 切到姿态模式后又可以了

网友D:
没有GPS,俺可不敢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GPS,俺可不敢飞。

有GPS没星也不敢飞啊。。。

网友:
水土不服!

网友:
米拉之家正在外装修,搭建了脚手架。

可能是指南针给干扰了(脚手架是金属物)

起飞后侧飞跑了 我也遇到过两次 结果都是炸鸡

网友E:
我飞完 未关机 放在汽车引擎盖上 马上会提示需要校准指南针”

尽量少接触金属物 大块的 铁塔之类的 校准的时候在空地

网友F:
楼主犯了几个错误。
建筑物周围很难搜星且搜星不稳定的!这是常识。
出现一会6颗一会2颗。明显是gps有干扰问题。
楼主搜星不足时起飞导致gps的返航点定位产生误差。其实也就是你在升空后忽然搜到6颗星,但一会又没有了,因为你被楼房包围。所以gps的帮你定点到十万八千里开外了 。也就是说。小精灵以为自己应该是在几公里开外。所以就自己跑了。如果你的打舵无效说明偏差距离越远。
可以救回来的,但是楼主没有切到姿态模式。
所以切记城市里搜星不稳定的地方,尽量用姿态飞。开阔地gps妥妥的。

当买个教训吧。

网友:
有没有这个可能,由于你一直没收到6颗星,没法作当前返回点的GPS定位记录,飞行器记录的只是上一次正常飞行时的返回点,于是便朝着上次记录的返回点飞过去了……唉!真可惜!

网友:
安慰一下
姿态模式 看来罗盘要参与控制。技术是这么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姿态模式下,指南针受干扰有何影响

我在姿态模式下多次出现这种一边飞不好控制的情况了,拔了gps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nazav2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犯了几个错误。
建筑物周围很难搜星且搜星不稳定的!这是常识。
出现一会6颗一会2颗。明显是gps有干 ...

两点回答:
  • 虽然是在市内的建筑旁,但街道很宽,不少于30米,而且飞机离最近的建筑也至少有6-8米。
  • 一直用姿态模式飞行的。星的数量不够就没用GPS模式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姿态模式下多次出现这种一边飞不好控制的情况了,拔了gps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nazav2

来自安 ...

哦。虽然我是偶尔遇到这情况,但看来我也不是唯一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 WIFI影响较大主要是热点0.0  要是旁边有热点小精灵就跪定了

是phantom2,  不是vision2。操控不通过WIF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的油门还可以控制,证明信号时没有问题的。最大可能就是姿态模式下指南针受干扰导致的。

我的分析也是这样。谢谢!

问题是指南针受干扰如何预防?如何才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分析也是这样。谢谢!

问题是指南针受干扰如何预防?如何才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您可以把精灵的S1最后一档设成手动模式重新控制飞机,但手动模式基本功要求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飞完 未关机 放在汽车引擎盖上 马上会提示需要校准指南针”

尽量少接触金属物 大块的 铁塔之类的  ...

那天我是校准了指南针后才起飞的。每次起飞前我都要确认指南针是否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把精灵的S1最后一档设成手动模式重新控制飞机,但手动模式基本功要求较高。

谢谢!这点很重要。

另外,我在失联前的2-3周就发现飞机有如下情况:
校准指南针时只水平转动一圈指示灯就变绿了,再按程序垂直转动一圈,又变黄灯了。后来我在校准指南针时通常只作水平转动360度,等指示灯变绿,就不再水平转圈了。
这应该是不正常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点很重要。

另外,我在失联前的2-3周就发现飞机有如下情况:

在校准指南针是必须水平和垂直方向都要校准,水平校准时是黄灯常亮,校准完水平绿灯亮起校准垂直方向。在校准完毕后会进入正常的模式,也就是说如果您此时没有搜索到足够的卫星依然是黄灯慢闪,反之就是绿色慢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校准指南针是必须水平和垂直方向都要校准,水平校准时是黄灯常亮,校准完水平绿灯亮起校准垂直方向。在 ...

水平校准后就立即变绿灯,这应该是不正常的吧

网友:
应该果断切手动模式,俯仰横滚杆不乱动,收油门就会下降,损失总要小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校准后就立即变绿灯,这应该是不正常的吧

水平完了变绿灯正常啊,然后才进行垂直校正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点很重要。

另外,我在失联前的2-3周就发现飞机有如下情况:

都发现问题了、你还敢飞?没砸到人就很幸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天我是校准了指南针后才起飞的。每次起飞前我都要确认指南针是否正常的。

指南针干扰是在你飞上去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