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控开机报警!

楼主(2014-07-05):
问一哈大家10C控开机报警!
屏幕显示:WARNING
THR--HOLD
这是什么意思哦?没有用过10C不清楚状况!

网友A:
直升机模式下才会有THR--HOLD 油门锁定打开了,是由其中一个开关控制的,响的时候,你打开关打一遍,打到哪个就不叫了,就是那个开关定义为了THR--HOLD.
开机时开关要处于非锁定处.就不会叫
开机,按MODEL键进入菜单,再按MODEL进入第二页,下面有个THR--HOLD 点进去,设置MIX为INH 就关闭了,这样怎么着都不会叫了.

网友B:
LS说得对。LZ的控平时 放在背包里面?

网友C:
楼上说得对,油门锁定了

网友D:
叫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