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WC的DIY,有些问题请教

楼主(2014-07-05):
         RT,最近根据MWC的原理图,自己画PCB搞出来块飞控,调试和试飞的时候出现很多问题,求教。
          首先交代下我的配置:机架是450PRO现成的,电调是好盈30A无刷电调,马达是450PRO现成的,遥控是天地飞的(具体型号不记得了),飞控板是自己做的(单片机ATmega328,传感器ITG3200,BMA180,HMC5883,BMP085)
          在调试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
          1.   最开始用的2.0固件,最近换成2.3之后,感觉GUI上飞控迟钝了很多,GUI上不能及时响应飞控的姿态变化,这是正常现象吗?
          2.   解锁最大油门后,部分舵机的输出会从1800+掉先来,最终稳定在1400左右,如图:
       我看网上很多评论说这是静态电机值,对正常起飞没影响,但是我在试飞过程中电机的转速确实跟GUI上现实的一样,这是什么原因。
       3. GUI上姿态对应的舵机输出有问题,如图:
   这里我只打开了ACC和GYO,图中可以看到我的ROLL是往左边偏的,PITCH水平,那么理论上应该是左边的两个电机转速快才对,而图中却不是这样。
       3.    我在只改变ROLL姿态的时候,总是会引起PITCH的变化,当我往左倾斜我的飞控时,PITCH会有个很大的波动,然后才回归水平。可能描述的不够清楚,有个小视频正在上传,后续会跟上。

这是我在淘宝上看到的飞控,价格从30-108不等,传感器跟我用的不太一样,他把陀螺仪和加速度计集成在一个传感器里面了。
          为什么他遥控器接收机的接口就一竖排啊,不是应该有5V  GND  和信号吗?

网友:
买个原版的MWC对比一下

楼主:
            恩,折腾了很久,我也有这个念头了,我在淘宝上看,MWC飞控板子价格差异很大啊,一样的东西,有的商家卖20+RMB,有的100+,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
你传感器设置有问题吧

楼主:
       传感器的设置我只知道修改方向,在SENSOR里面改X Y Z,我也确实修改过。
       因为板子是自己做的,在画PCB的时候忽略了传感器的方向,所以修改过XYZ。
       方向我回去在琢磨琢磨,请问还有什么其他跟传感器设置有关的选项吗?

网友A(2015-01-13):
可以给我发一份原理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我发一份原理图么?

留个邮箱,这两天发给你

网友:
MWC的直升机代码还不成熟

网友:
看起来传感器都还没打开啊,气压,磁阻。。

网友(2015-04-14):
楼主,能有时间发我一份原理图么,还有你的bootloader是怎么刷进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