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之二:250mm穿越小四轴超详细安装日志(QAV250级)。慎入!多图杀流量!

楼主(2014-07-05):
     又到周末了,缺的几个小零件也到了,昨天晚上终于把小四轴穿越测试机装完了。
     这里强烈谴责下银燕,EMax MT1806电机附送的螺丝太短,连3mm厚机臂都没法装;再谴责下,EMax 12A Simonk电调仍然缺货;
结果重新买这几个小螺丝和替代的电调花去几天时间。
     安装日志记录了整个安装过程,有错误欢迎大家指正,也给打算装穿越小四轴的模友一个参考。

配置:
    微型高速四旋翼FPV无人机
        *机架:自设计250mm碳纤双层减震机架 (测试机用玻纤)
        *飞控:OpenPilot CC3D
        *电机:银燕MT1806-2280
        *电调:银燕12A Simonk                    (测试机用10A Simonk)
        *桨叶:GEMFAN 5030正反桨
        *电池:狮子电池1500mah 3s 40c
        *接收:华科尔RX601 2.4Ghz
        *摄像:SONY 600线CCD摄像机 28*28 (可选,测试机未装)
        *录像:联咏nt96650行车记录仪 60*50
        *图传:创新科TS832 5.8Ghz 600mw
        *天线:5.8Ghz三叶草发射天线

     地面
        *遥控:Devo7E 刷Deviation4.01 mckay汉化版
        *图像接收:创新科RC832 5.8Ghz 32频点
        *视频眼镜:DIY 5" 头戴显示器

完工图:

变形为旅行模式

出门塞包里

回家放书柜当陈列品

楼主:
安装分四步:
    一、机架
    二、动力层
    三、设备层
    四、调试

一、机架
1、准备好机架需要的材料

2、动力层安装机臂的螺丝,上下都要上垫圈。折叠圆心最好装个高强度螺丝,另外一个螺丝用轻型螺丝就可以

3、反面,折叠圆心装防脱螺母,另外一个用手拧螺母(没找到好的手拧螺母,先用个尼龙柱凑合)

4、设备层螺丝用轻型的,不用垫圈也可以

5、因为碳板导电,飞控、分电板等PCB用尼龙柱与碳板隔离

6、机架装完,动力层、设备层、与设备层上盖(不用完全组合)

楼主:
二、动力层
1、连接电调和电机,并摆在架子上
    *电机和电调建议焊死,当然喜欢用香蕉头也可以
    *在焊电机和电调前,先测试好电机正反转;特别是银燕电机,白色是正转、黑色是反转,焊死前一定要调好线

2、安装电机,固定电调
    *电机螺丝要用垫圈

3、反面,可以装一个分电板

4、和飞控一样,分电板要用尼龙柱固定

5、我嫌弃这个分电板太大,不想用,决定暴力焊接
准备电池线和图传电源线

6、将电池线、图传电源线、电调电源线,按红、黑色捆在一起,充分上锡浸染

7、用高温电工胶带缠好焊点

8、整理下电机线

9、动力层装完

楼主:
三、设备层

1、处理电调信号线的红黑线,留一路给飞控,一路挑出来插上杜邦头备用,其他2路挑出来用热缩管包好
重要提示:CC3D的电源电路没有保护,为了保证安全,飞控一定要确保只有一路供电。切记,难说会烧了什么。

2、将设备层通过减震螺丝扣到动力层,电调信号线插上飞控(再次强调,确保飞控单路供电)

3、安装接收机

4、将图传固定在上盖上,并扣上上盖

5、装上摄像、电池、桨叶

6、完成

7、拆掉机臂手拧螺丝,变形

楼主:
四、调试
主要是设置CC3D飞控。出门了,回来再写。

网友:
一套多少钱

网友A:
有gps吗可以盲飞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有gps吗可以盲飞不

图像接受不可以录像吗

网友:
1Q84好书啊

楼主:
按照我的配置清单估计材料成本的话

测试飞机 大概1700左右
地面设备 大概1000左右

应该属于低成本炸鸡不太心疼的种类。
熟练飞行后升级设备就不好说了,光地面的视频眼镜,估计就要2k左右吧;然后飞机上的车载记录仪换狗3+,又是2k。
其他的机架、桨叶换碳纤、遥控换433,图传换1.2G等等,全是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gps吗可以盲飞不

穿越机,不装GPS。
要GPS就要换飞控,可以用NAZA Lite + GPS 或者 OpenPilot Revolution + GPS
有个mini apm + gps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像接受不可以录像吗

用飞机上的记录仪录像,地面就5.8图传接收机不带DVR。
要地面录像就要加DVR,感觉没啥必要吧。地面的DVR又不是1080P的。

网友:
银燕的这个电机用5030塑料桨无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穿越机,不装GPS。
要GPS就要换飞控,可以用NAZA Lite + GPS 或者 OpenPilot Revolution + GPS
有个min ...

也就是说它飞不了航线   也不能盲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它飞不了航线   也不能盲飞

250mm这么小,50米外基本就看不清楚姿态了。国外很多人都是在地下车库,建筑物内飞行,就跟跑障碍赛一样,GPS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这类小飞机都是机头安装摄像头,进行第一人称视角飞行,感觉就像游戏机;cc3d飞控飞航线高度保持还是不错的。

网友:
顶一个,我也刚搞了一个穿越小机,也是CC3D,确实飞航线高度保持不错。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我的配置清单估计材料成本的话

测试飞机 大概1700左右

  你土豪啊,,我们可以做朋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土豪啊,,我们可以做朋友吧

毛线土豪,没见选的东西都是最便宜的...
土豪用T电机和桨 (280+190)*4   动力就上2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飞机上的记录仪录像,地面就5.8图传接收机不带DVR。
要地面录像就要加DVR,感觉没啥必要吧。地面的DVR ...

楼主,机架是你自己做的吗?还做得有吗,还有卖我一架。250看别人穿越好爽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毛线土豪,没见选的东西都是最便宜的...
土豪用T电机和桨 (280+190)*4   动力就上2k了

你好,你的这个250很有意思,折叠方便而且耐操,请问你这个图纸能否发我一份,我也做个,如果卖给我一个小jj也好。

网友:
爽哈,这个四轴是极品,可是自己做不出来。

网友D:
楼主牛人啊!电调那个不是只拆红线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的这个250很有意思,折叠方便而且耐操,请问你这个图纸能否发我一份,我也做个,如果卖给我一个 ...

还有一套备用的,要的话可以转给你,有空画图我再去切一套别的样式的。就后面那套红色铝柱的,蓝铝柱我用完了只剩红铝柱和尼龙柱了,彩色螺丝垫片可以换,具体看1楼我的螺丝盒子里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牛人啊!电调那个不是只拆红线就可以吗?

对,只拆红线也可以。

我习惯都挑出来,没准要装点别的电子设备上去测试的时候,直接插上杜邦头就可以用了。

网友D:
嗯,你的习惯真好,那你一般会测试什么设备呢?

网友:
楼主书本很多啊,好多是经济方面的书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套备用的,要的话可以转给你,有空画图我再去切一套别的样式的就后面那套红色铝柱的,蓝铝柱我用完 ...

好呀,是纯机架吗?详细联系我q:87555866

网友:
CC3D 設定數據如何 ? 我都買了一片 , 等下星期機架到手就可組裝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你的习惯真好,那你一般会测试什么设备呢?

最近想搭载 anduion+超声波+光流 作油门PID控制 ,还有 变焦摄像头、3D摄像头什么的

网友:
好屌,这说的第一个我都不懂,用变焦或3D摄像头不是上250四轴吧。

网友:
都是高人啊,牛

楼主:
这周末  又是两天雨  悲剧啊...

网友:
这个工作台真TM干净整洁漂亮呀!

网友:
250的架子画的不错,能给个CAD图纸吗?谢谢!daizhigang@hotmail.com

网友:
請問一下整機(所有配置)多重?

网友:
请问是自己加工的吗,还是x宝上有,麻烦给发个链接103082535@qq.com

网友:
我是来关注CC3D的

网友:
楼主,我想买一机架还有货没?

网友:
我也想装一架 正在考虑这怎么配置呢 一直在飞直机老是练习有点枯燥,想差不多一步到位 我算下估计也5.6千了 飞控不知道用什么好 最好直接带GPS

网友:
楼主的那个螺丝刀套装是什么牌子

网友:
请教楼主,这个配置可以飞几分钟?

网友:
可以飞多长时间

网友E:
联咏nt96650行车记录仪怎样解决一边fpv一边充电的~那根线叫什么,淘宝上搜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联咏nt96650行车记录仪怎样解决一边fpv一边充电的~那根线叫什么,淘宝上搜什么,~?

帮楼主答

仔细看楼主的图,有一张图前面有一个3.5的插头,那个就是av输出线接图传的,边上有根小线是Usb供电线,应该是用的降压模块。

不对请楼主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帮楼主答

仔细看楼主的图,有一张图前面有一个3.5的插头,那个就是av输出线接图传的,边上有根小线是U ...

谢谢啦~

网友G:
看图有个疑问,,应该是1,3黑色子 dan头,2,4银色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图有个疑问,,应该是1,3黑色子 dan头,2,4银色的吧。。。。

對了

网友(2014-08-04):
我也是来关注CC3D的

网友:
电机装反了。越转越松的。

网友:
mckay您好,我的D7E刷的是您的固件。现在我想加两个比列旋钮将来控制云台,嘻嘻。现在的想发:用arduino nano加arduino 的电位器改装(其实是魔友的),那么需要根据G大的PPM输入改遥控的的硬件吗?希望您能解答,谢谢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739150&page=1  G大改18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light=7E&page=2 旋钮开关

网友:
我买的电调大了,买了15a的!卧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只拆红线也可以。

我习惯都挑出来,没准要装点别的电子设备上去测试的时候,直接插上杜邦头就可以 ...

楼主,你的机架还有没有啊?我买了套3d打印的机架,精度差的一b,想买套碳纤的过来试试,还有我买的是15a的电调,可能太大了,放不了,怎么办啊,求指教!!

网友:
楼主,看中你的机架,可否转给我一套。诚心想要,给个联系方法,好吗?

网友:
lz高手,能否给个机架图纸,30904341@qq.com

网友:
我喜欢那个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分四步:
    一、机架
    二、动力层

你这重量只能飞1分钟吧。

网友:
大神,问一下这个电调插飞控的时候是不是一个电调的数据线不动,另外三个电调的数据线都留白线,红黑的都剪断不连接飞控?

网友:
不错 很详细 手拧螺母用尼龙柱是好方法

网友:
我也要装一个250四轴,但是飞控用的是零度S4,这样整机重量会比楼主的重不少,请问电机和浆怎么选呢,银燕和朗宇哪个好呢

网友:
楼主,250折叠机架很是喜欢呀,能否教教怎么做?

网友:
收藏一个配置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三、设备层

1、处理电调信号线的红黑线,留一路给飞控,一路挑出来插上杜邦头备用,其他2路挑出来用热缩 ...

楼主,如果不是一路供电给飞控,没有把正负极给取出,都插在飞控上面,会发生什么啊?

网友(2014-09-14):
楼主。。。弱弱的说一生。。。你点正反牙电机是不是装反了,白色是顺时针螺纹,电机应该逆时针转才能自锁。

网友:
这机架哪儿有卖啊 卖我一个吧 真喜欢折叠的

网友:
请问你那个250 機架图纸能否发我一份 謝謝 heyi@landwin.com.tw

网友:
请问飞控要怎么调试呢  整套下来大概多少钱?

网友:
关注,有飞过么,会不会射。

网友(2014-10-15):
靠,按楼主的图装电机,结果桨不能自紧,还飞丢了一个子 dan头。楼主要赔我!电机装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分四步:
    一、机架
    二、动力层

楼主,Max MT1806电机附送的螺丝太短,你谴责就谴责店家,现在mT1806有3种型号螺丝, 4mm  6mm 8mm,你难道不知道吗?

网友:
LZ起飞多重?感觉一般都在600克以下,LZ这个有800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如果不是一路供电给飞控,没有把正负极给取出,都插在飞控上面,会发生什么啊?

LZ说的是可能出现问题,你试过没?我正负没有取出,被LZ一说还没敢上电

网友:
小可爱,挺好的。

网友:
怎么这么多人无耻地让楼主给图纸呢?能不能也给我一份CAD图?万分感谢。996550125@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动力层
1、连接电调和电机,并摆在架子上
    *电机和电调建议焊死,当然喜欢用香蕉头也可以

看楼主的机架不像是碳板,黑色玻纤的?

网友:
帮顶,新手受益匪浅

网友:
设备一般

网友(2014-11-30):
终于找到一个安装教程,标记下

网友:
请问各位机师安装穿越机都要什么连接线?

网友:
楼主来讲讲CC3D的设置与接线呗

网友:
准备依葫芦画瓢!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一份机架的图纸给我吗?jonescn@163.com

网友(2015-01-08):
引用 网友B:
你土豪啊,,我们可以做朋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