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涵道配甲壳虫60A 扛得住?

楼主(2014-07-05):
70黑旋风涵道 配60A甲壳虫电调  4S 2200·  2600毫安电池  这电调扛得住么?  懂得麻烦给说下  三克油

网友A:
马达功率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达功率多少?

500w

网友:
500/14.8=33.8A

楼主:
我用了甲壳虫80A的电调...

网友:
我ZTW80A1500W马达6S电池。

网友:
还得看你的电池放电C数.比如你的电池是35C  . 2600X35=91000\1000=91A  电池最大放电可达91A  ,你用60A电调应该小了点吧

网友:
第一;我楼上是菜鸟,瞎说呢。第二:任何涵道或者电机都得看功率和实际电流。一般涵道机电调等于大10A标称电流,楼主弄清涵道标称电流加上10A配电调就可以了。

网友:
要注意散热  夏天估计悬吧 电调还是最好余量大一点  不然烧了电调可能损失不止一点点啊